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如何通过程序将干扰滤掉?

楼主(2007-07-03):
各位好,我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其中有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经常会出现干扰,数值会突然变大或变小,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通过程序可以将干扰滤除或减小?谢谢。

网友A:
能再说得详细点吗?比如干扰的波幅(高低值)与宽度(时间长短),用个延时比较应该能做到吧,将在这延时内的突变值切掉。

网友B:
可以用qp-configuration-da,设定参数,进行滤波

网友C:
很简单,把采样时间拉长点,然后滤波

楼主:
用什么方法滤波?

网友D:
经常会出现干扰,你最好解决干扰的问题 啊

网友E:
可以通过得电延时和失电延时来处理,很好用的,在现场我多次使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F:
延时可以做,另外还可以用一些比较指令,对于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数值过滤掉

网友G:
这个比较简单,由于工地上的干扰主要是高频居多,你可以在这个模拟量信号上接一个小电容,就可以解决,效果非常好,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H:
我用的方法是多采几次,求平均值再执行其他计算,感觉还可以,你试试

网友I:
采样时间加长,用特殊模块组态工具设置滤波参数。

楼主(2007-08-04):
加电容应该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