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厂家不断地说以前的表都淘汰了?

楼主(2007-07-03):
我公司去年刚刚投入的一些仪表,在向厂家购买配件的情况下,居然说表计已经停产,拒绝受理,唯一的办法是换新表.得付一定的费用.难道电子产品的开发有这么快么?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 你面临问题  原因有2个
1、中间商是奸商 确实卖给你即将、甚至是已经停产的型号
2、你们的采购部门缺乏经验,签订合同时候一定要写清楚配件供应负责几年。

这个事件和厂家估计没关系。

网友B:
一年左右就淘汰了?厂家就算淘汰也必须留一部分配件保证售后服务
什么仪表?
什么单位?这么不负责任

网友C:
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商的问题

网友D:
从“点检定修模式”来说,高淘汰率产生高效率

网友E:
20年前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F:
一年就坏了,...我印象里现在的二次表质量总的说还不错.
   价格也不高.

楼主:
表计是在雷击时打坏了几台.

网友G:
估计不是自己生产的,如果是自己生产的一般都可以维修,除非表整个烧糊了

网友H:
正常来讲,产品可以更新换代,带信号输入都应该是标准的吧

网友I:
即使是停产,新产品的配件基本上都可以兼容的啊?更何况是二次表呢? 可能是贴牌产品所以后续备件出现问题了. 用的什么表呢?楼住能好所下吗?

网友J:
您使用的是国内那个厂家的产品?一般大厂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g估计是被小厂或经销商给骗了。

网友K:
稍微变化一下外观,也叫开发新产品。新产品当然比老产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