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03):
各位高手,谁能发个模拟量控制的程序我 学习学习吗?
就PLC通过模块采集 热电偶的信号 然后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 来控制加热器
我的邮箱hulihua123@21cn.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试试编下
手册上面有简单的例子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7514

网友C:
用PLC的一堆模块来组成温控系统也太浪费了,现在的温控仪表的功能都很强大,比用PLC 经济也灵活,完全没有必要用上述方案.如YAMATAKE的智能仪表SDC30型

网友D:
YAMATAKE的智能仪表SDC30也不便宜的,一个2000多,
可以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