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奇怪的??????????

楼主(2007-07-03):
这几天碰到一个怪怪的问题,可把我给害苦了,
朋友的朋友刚开了一个新网吧,电路全部交给装修公司了,前天朋友打电话求助,说电路出了点问题,需要支援,我到现场看了一下。
刚装了一个漏电一直冒烟,我用表测量了一下,火线和零线倒错了,装修公司的那个电工是用电笔来分线的,开关上侧有一相火线接地了,用电笔量的时候这一相不会亮,零线会亮,他错把这一根不会亮的火线当成零线接到漏电断路器的 N 侧,
这样就会使漏电内的电路从原来的220伏变成380伏,从而损坏漏电。
后来我把接地点处理好,线路接好,本以为可以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更怪的事还在后头!!!!!!!!!

网友A:
老大你是不是说的有点悬啊??开关上侧有一相火线接地了,用电笔量的时候这一相不会亮,零线会亮,他错把这一根不会亮的火线当成零线接到漏电断路器的 N 侧,那我想请问阁下他的前面的开关就不跳吗?

网友B:
有的漏电开关内部供电采用2根火线 ——380V;有的 一火一零——220V供电

网友A:
这个我也知道啊,你是不是说开关的型号不同对吧?那我是针对你的问题来说的,那个装修公司的那个电工在合闸时,他能合上吗?(我指的是他自己装的开关前面的开关)?

网友C:
开关上侧有一相火线接地了,....
上级开关都没跳????
同时,期待楼主说出后头的更怪的事....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云fly在 2007-7-4 11:41: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上侧有一相火线接地了,....

上级开关都没跳????
同时,期待楼主说出后头的更怪的事....
--------------------------------------------------------------------------------------------
我过去在农场也遇到过
用电笔量另外2根火线,手轻微发麻(220V电笔)
才知道火线接地,有的地方变压器低压测接地线断了也没有人知道
不过还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怪的是第二天又找我,说线路还不能用,我心里就纳闷。
我到现场看了看情况,据装饰公司的电工讲,是漏电保护器一直跳,
有时能开一段时间,有时一合就跳,最长不超过半小时。
他的线路布置是这样的,总进线是一个200A的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是100毫安,下面往一楼和二楼分了两路电,分别有两个DZ47系列的普通空开控制,100A的。
一楼空开下侧有两个DZ47、32A的漏电保护器分别控制一楼东的20台
电脑和一楼西的32台电脑。
跳闸的就是这两个小漏电,我搞不清一台电脑是多少瓦,所以让他把这两个换成63A的再试试。

网友B:
电脑的漏电流就是大
我以前给网吧走线,就是因为很跳闸,最后用脱扣电流大的断路器替代,同时每台电脑外壳全部连起来,做好接的

网友D:
电脑是有很多漏电!

网友E:
电脑漏电我在单位遇到过,每一次单位进行卫生清理时,将地面用反复用湿拖把把地面清理干净,每次清理完卫生,后打印机上的金属杆都能把人电的发麻,经测量电压达到180伏左右,断掉RS_232连接线才能正常,电源没有接地线

网友B:
不算漏电
是电脑开关电源内部有滤波器,所以用3孔插头
你外壳不接地麻手不能怨别人

楼主:
没想到63A的也不行,第三天又找来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电脑的漏电电流较大,同时开的太多,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
我让他们开一台试试,
可笑的是,一台也会跳,我又让找了一台试试,不会跳了,又让开开原来的的那台,怪了,也是好好的。

楼主:
就这样,时好时坏的弄了好几个时辰,也没弄出个原因来,

楼主:
装饰公司倒把接地做的不错,每台电脑接地都良好,我怀疑是不是接地太好了,就把接地线拆掉,并且把电脑放到木板上,
唉!故障依旧。

楼主:
我没辙了,当了多少年电工,头一次这么窝囊,网吧老板也非常
着急,又找了几个高手给看了一下,也是如此。
我想是不是电脑本来就不能用漏电,可他们说,别的网吧,也是用的漏电。
我怀疑开关是不是 有问题,看了一下,用的是上海人民的货,感觉
人民的也应该可以。

网友B:
电脑一台漏电流比较小,可电脑多的时候(100台)
每台按1mA计算就是100mA,漏电开关能不跳
“上海人民的货”--假的吧!温州人民还差不多

网友F:
估计是漏电开关的问题,你换个梅兰日兰的试一下,不过一个漏电开关后面接了这么多电脑,同时启动时漏电开关也会调闸,每个漏电开关接的电脑最多不要超过12台.

网友G:
把供电增加一级,前面两级配漏保
把地平衡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你把这俩漏电的输出单独接几台电脑,两个漏电要分开,电源线要仔细检查,把这几台电脑的接地先去掉,最后把漏电换正品。

网友H:
你把这两个漏电供电的电脑插座检查一下,插座内的火 零 地线焊错送不上电,我遇到过。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德力西的货替下上海人民的漏电保护器。怎么用都好。
以后这类活少接,累人。

网友I:
关键是DZ47系列开关的漏电电流是多少,一般都是30mA的,所以就跳。

楼主:
那应该用多少毫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