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急病乱医--缺零线的教训》帖真不知道帖主怎么会说是........?

楼主(2007-07-03):
作者: 新三毛 ,2007-6-27 15:48:00 发表于:《变频器维修论坛》 共有56人回复,926次点击  加为好友 查看播客 发送留言
      昨天我司一套控制柜到用户厂里安装后,外线由他们厂电工安装,经过检查各电压正常后送电,柜装有三垦ES-1.5K 变频器三台,日立L300P-55K一台,日本理化RKC-CH402温控表18只,送电3分钟后指示灯突然发亮(比正常稍亮),随后有闪光和爆裂声....吓得在场看热闹的一哄而散....
   当时也来不及关电源,一子吓呆了,两腿发软....光控制柜价值5.6万恐怕没有了.....
   等烟飞声灭后,关掉电源打开柜门,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差点晕倒......
   经过检查:所有三垦1.5KW变频的小断路器跳闸,变频器进线有发黑烧毁的痕迹.确认里面的压敏电阻全部炸裂,所有RKC温控表烧毁(里面的电容400V22UF炸裂),电源指示灯烧毁....
   经过分析应该是缺零线导致,顺着线路往上查.....妈的...该死的电工居然在配电房到我们设备的线路加了4个快熔,三相火线加的是200A,零线加100A,零线快熔已经烧断了....造成我设备用星型接法断零,等于直接加了380V电压而烧毁.......
   据此理直气壮与对方电工和领导交涉.....对方以没有关照到位为由对抗....
   考虑到退回维修的麻烦,所以心生一计,把变频器的压敏电阻和RKC表的电容剪掉,就地买了几个指示灯换上,去掉零线的快熔...直接并接.送电后机器运行正常........

----------------------------------------------------------------------------------------
我对上面的什么"等于直接加了380V电压而烧毁"的理解是两相220伏负载串联在线电压上啊?并且串联是分压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星形接法每个负载承受的电压也是220伏啊?真不知道帖主怎么会说是380伏?

网友A:
说的是。三相400伏级的变频器怎么会坏

网友B:
    摘自:http://www.sankenld.com/cn/products/samco-e.asp
本照片与实物尺寸一致
结构紧凑、操作简便、功能丰富被  全情演绎。
 是基于 SANKEN 第五代变频技术研发的小容量通用迷你型变频器。其精巧的造型,充分体现了三垦力达的人性关怀,书本式的造型方便用户安装的同时节省更多空间。
 可完全满足纺织(针织)、包装、运输传送、食品、医药、木材加工等机械装置的高性能、特殊工艺及节能等各种需求。
 功率范围0.4KW~4.0KW,并依据用户使用的不同电源环境提供三种系列产品:
ES系列,200V级单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2.2KW
ET系列,200V级三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3.7KW
EF系列,400V级三相输入,
功率范围:0.4KW~4.0KW

网友C:
新三毛的方法:考虑到退回维修的麻烦,所以心生一计,把变频器的压敏电阻和RKC表的电容剪掉,就地买了几个指示灯换上,直接并接.送电后机器运行正常........

这种方法失去了涌浪保护,先前就有了这些元件保护而没有损坏这些部件,不信再发生一次包你全部打坏。根据元件容量一定要配置上去不然就失去保护了。

网友C:
三相电压N线断开就不平衡了功率小的一相电压超过220V,但不超380V。

网友D:
会有这种情况噢,比如串联在380V电路中的两个用电器,一个是990欧,一个是10欧姆.那么990欧姆的这个分压就是376.2V,接近380.另一个只有3.8V.

不过三毛说的这个没根据,因为你没确定串联在电路中的两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B:
是不到380V,可也接近380V
你想想,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第一个受不了的电气先爆后断开,这一相电压因负载又减轻而导致电压继续升高,继续爆,继续升高---
一直到最后,该相全部牺牲才可能完毕

网友E:
三相负载接成星形 应该是负载为单相220供电 接成星形

网友F:
零线不应该安装熔断器,或独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