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方案

楼主(2007-07-04):
想上一套精细化工控制系统,规模为 AI32\AO24\DI70\DO64,不知是采用PLC还是小型DCS好,如S7-300,HC900,SUNPCC800等,他们性价比怎样,请各位大虾提供方案。

网友A:
DCS好,可以方便的实现数据记录、追溯、打印、质量追踪。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用DCS,组太、维护方便,若系统很小,也可用一套微型PLC,节约成本

网友A:
AI32\AO24\DI70\DO64,应该不算小了。特别是模拟I/O,用PLC比较费钱。

网友C:
进口DCS肯定不行,点数不多。
进口PLC和国产DCS都可以,但进口PLC的价格却要高于国产DCS。

网友D:
    建议SunyPCC800性价比不错!

    你可以尝试比较一下!

    QQ:43151550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