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启动要加延时吗

楼主(2007-07-04):
在机械控制中,只有正转运行。正转与公共端之间有必要加延时起动吗?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正转与公共端之间有必要加延时起动吗?其作用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加延时启动?正转端子得电变频器就使能,驱动电机正向运转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正反转切换是要不要加延时吧,变频器一般来说不用,单独接触器和按钮控制的最好在PLC里加零点几秒。要不就用主令开关。否则容易出故障。

楼主:
没有反转,按下主令开关后,交流接触器吸合,经延时电机变频器正转运行。现在公司就用的这种方式。不知原因为何。

楼主:
原来的单位都是FWD与COM自封,只要交流一吸合,电机变频器就运行。

网友A:
变频器受你的接触器控制电源
变频器通电要等几秒钟才能够运转

网友C:
不用的,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D:
感觉正转与公共端之间加延时起动不必要,变频器自检正常才会接收外部信号

网友E:
延时其实也没有必要,在启动过程中变频器缓慢动作

网友F:
有些变频器必须先加上电源,后给运转信号才行,如艾默生的就是。

网友A:
英威腾的通电时检查有运转信号就会保护,不过有个参数可以不报错误,立即启动。
不然象许多无人职守的地方通电再送电不运转怎么办?

网友G:
1、应该是,变频器先上电,然后输入指令变频器启动电机运转;
2、是个过程顺序问题,不是个延时问题;

网友H:
我觉得几种情况下是应该的:
一、变频和电机电缆间有输出接触器,而且是常开点。如果一闭合就起动,接触器等起动信号到吸合对变频器有冲击,所以延时;
二、如果是电梯控制(扶梯、升降)或提升,要延时起动防止与机械制动冲击。

网友G:
“如果是电梯控制(扶梯、升降)或提升,要延时起动防止与机械制动冲击。”

这个用变频器的上、下转速斜坡的“S”功能运行,即可达到平稳启动、缓慢停止的效果,而不是延时。

楼主:
原来做的工程是变频恒压供水的设备,这时交流接触器一得电,变频器就运行。现在做变频器的机械控制了,发现这个单位用的就是变频先得电,然后再运行的。我们用的是富士变频器。

网友I:
没有必要。
另外启动过程要在变频器上电后,输入启动信号。系统一上电变频就动作不管从电气还是工艺角度来说都不说。

网友J:
启动模式必须接触器先吸合,变频再启动。只要注意这点不必延时。

网友K:
你的交流接触器是在输入还是输出.输入就没比要延时,再输出要延时可以减少冲击,对变频器有好处

楼主:
交流接触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但我们公司都是这样设计的。每一个延时增加一个中间或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L:
不管是进线接触器还是出线接触起,在接触器闭合后再加入变频器运行输入信号总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M:
时序问题,数字量是给方向,断速,使能,变频器就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