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数值输入以什么方式存放在plc

楼主(2007-07-04):
在人机界面上输入一个数值1.003(一位整数,三位小数)
存入D0中,在plc上显示什么数值?

楼主:
发错地方了,我用的是台达的产品

楼主:
d0存为1003吗还是为1

网友A:
PLC以整数保存
小数点是触摸屏自己加上去的,PLC里面还是1003

网友B:
当在触摸屏设置D0=1.003时,监控PLC的D0装置:D0=K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