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7-04):
我有个问题,请大家指点.ACS800有一个功能——直流励磁(说明书45页),说明书上这样说的“当启用直流励磁功能时,传动单元会在电机启动前自动地给其励磁。该功能保证电机具有高大200%电机额定转矩的最大启动转矩......”我知道交流电机有直流制动这种方式,但没有听说过启动时也有通过启用直流励磁这种方法提高启动转矩的,请高手指教,直流励磁在交流电机的启动时是怎样提高启动转矩的?这样做不是会产生一个制动转矩吗?

网友A:
直流励磁和直流制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向定子中注入直流,所不同的是,直流励磁是在电机停止-->启动的状态改变,在电机停止的状态下,注入直流会使电机建立磁场,之后停止直流注入改用交流启动,给启动信号就有很大的启动转距,直流制动是运转-->停止,直流注入定子产生制动转距

网友B(2008-01-31):
我想问一下,直流励磁电流是不是通过电机的电源线注入的吗?是用其中的两相还是三相?感觉这样会把电机烧掉,即使不烧掉,也会发较多的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