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安川变频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7-07-04):
一只安川G5A23P7变频器digital operator上显示通讯异常的故障提示。更换一块数字操作面板故障现象一样。故障时用示波器测试通讯接口芯片MAX202CWE的波形发现,是变频器控制板上的U13芯片(VSG100112 W591700E70 应该是CPU芯片吧)的TX信号没有发出。该变频器还有两个怪现象,如果隔几天再次通电它的通讯可以正常一段时间,如果在通讯正常情况下关电然后再开机,通讯异常一定会出现。一次检修中无意发现如果把变频器供电电压调低至170V左右,无论何时开机都不会出现通讯异常的报警。(电压过低的警报是有的,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通讯是正常的)。请教各位同行这个故障是由什么引起的。探讨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你这机器用了好多年了吧!估计你的驱动板电源部分有器件老化了!先可以把TL431及小电容换掉试试!主板也有坏的可能!

网友B:
en  you keneng shi

楼主:
补充一下:可以肯定问题不在其它的板子上,应该就出在控制板上.因为我更换了一块控制板,就没有了通讯故障.问题控制板上的正负12V和正5V电源是稳定的.

楼主:
看来大伙对变频器的维修大都只停留在对其主电路和开关电源的层面上.没有几个真正的芯片级维修的大侠.

网友C:
安川直流制动
塔式起重机回转驱动采用1998年产的616G5 4011安川变频器。江西特种电机YEJ112M-4B5 4KW 8.8A,,停车使惯性很大,很难停住,由于变频器没有外接制动单元的端子,只有制动电阻。现在需要加装一套直流制动,现在需要各位同仁提出解决方案,谢谢了![/b]

网友D:
有接制动电阻还不行吗!没必要另加制动单元,没有用的!

网友E(2007-10-24):
好像小的电动机都是用的制动电阻呀,是不是制动电阻配小了哟!

网友F:
是不是制动电阻坏了

网友G(2007-11-25):
安川变频器
故障:主轴定位不准,不能定位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2008-05-05):
G7A4030上电正常显示,运行就报[GF],IGBT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