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93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7-07-04):
问题:电脑(GDC)00司服通讯。
我的电脑只有USB接口,问过LENZE的人USB/CAN要4000多大洋,我个人用的,没那么多银子。看各位大侠救助啊。

网友A(2007-10-30):
看你怎样用,简单的调试可以用CAN卡,有便宜货;若PC控制走CANOPEN,4000多元是正常的,原因是没有国产的

网友B:
直接用LECOM232或485通讯啊,买个USB转接口不就好拉

网友C:
我这个产品3000+  不到4000  你可以考虑的

网友C:
QQ 联系  289831274

网友B:
有病才买这么贵的

网友C:
越来越复杂的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协议的使用,对于通讯技术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本公司能够给您解决各种通讯疑难问题,请加技术支持群44132149.

网友D(2007-12-02):
用LECOM-AB(RS232/485)+USB TO COM线

网友E(2008-04-11):
用一个USB转CAN转换器,通过GDC应该就可以将PC与9300联机了吧。正在试验中。^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