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LENZE9300司服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7-07-04):
问题:电脑(GDC)00司服通讯。
我的电脑只有USB接口,问过LENZE的人USB/CAN要4000多大洋,我个人用的,没那么多银子。看各位大侠救助啊。

网友A:
9300应该有RS22口,可以和PC连接,用于调试问题不大。

楼主:
232 选件到是有
不过没实验过啊
有没有用过的啊

网友A:
没用过,试着用用不就有经验了,我们那儿原来有人用过,很方便的,很多参数可调,还可以联机调试。

网友B:
我用的具体型号是伦茨EVS9326-ES.硬件需要PC机(带RS232接口的普通电脑),通讯模块(RS232转RS485或RS422),伦茨的RS485通讯模块(或422模块)(具体型号我忘记了)通讯软件GDC.全部参数可以调出,可修改参数,可模拟电机转速和其余参数.其余如波恩所说.

楼主:
谢谢啊
虚心兄 232 通讯电缆 针号有没有规定

网友C:
有LENZE232通讯模块,可以优惠价格给你

网友A:
“232 通讯电缆 针号有没有规定”———查Lenze的连接手册,或端口定义。

楼主:
我手上的资料没有讲通讯方面的
我邮箱cgchbsz@163.com
麻烦那位仁兄传个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4600
到那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