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咨询孔板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7-07-04):
就是对于孔板的选型问题,他的选形需要哪些参数?什么指标?才能选出合适的孔板的变送器.对于其他的流量计有如何选择呢?谢谢了!新手上路!!!希望给出具体的参数介绍!

网友A:
孔板是在流量范围\密度\温度\压力\材质等等的参数提供下,计算出开孔尺寸和压力上限.变送器则根据你的财力,好点的用进口

网友B:
个人经验:精度不是太高,但空气,蒸汽等气体计量性价比不错,提高精度要做温压补偿,需要参数参照积算方程

网友C:
对于孔板设计从我个人经验总结需要以下参数
1、流体名称
2、节流件名称
3、最大流量
4、常用流量
5、最小流量
6、差压上限
7、工作压力(绝压)
8、工作温度
9、管道内径
10、流体密度
11、流体粘度
12、管道材质
13、连接方式
14、法兰标准
用这些参数计算出
直径比
最大雷诺数
常用雷诺数
最小雷诺数
直管段
开孔直径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