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给一个开关量就记录下时间的仪表?

楼主(2007-07-04):
有没有什么仪表可以实现:开门的时候,记录下开门的时间;关门的时候,记录下关门的时间的?(开关门现场提供给仪表一个开关信号,数值要保存二天,可以查询记录的)

网友A:
当然可以,www.hbjxkj.com

楼主:
给我这网址什么用?里边没有这类产品!!

网友B:
可以看一看事故/动作记录仪,www.xmson.com.cn

网友C:
好点的记录仪都能做啊,无非做个开关量输入而已。

网友D:
仪表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是用一台普通电脑+一套组态软件,完全可以实现,还方便统计查询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仪表能否实现,不是很清楚。用计算机加一套组态软件,就可以实现所要求的功能,还方便统计查询。

网友F(2011-09-15):
用个logo之类的控制器做应该不难吧

网友G(2012-02-23):
YK-214LCD智能开关量记录仪,WWW。yuke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