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动画问题

楼主(2007-07-04):
请问,我想用动画显示一个轮子的转动。状态用D50储存,但轮子的XY轴位置不能改变。
这样是不是必须在D51和D52中写入固定数据才行!

网友A:
其实这个功能没有必要使用动画功能,只需使用状态图显示就可以了,最大256种状态,每个状态对应一张图形。当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

网友B:
我给你一个思路:做成黑白两色的,2组90度的扇页。就是只显示其中一组,另外一组隐藏,当这组显示后,上一组隐藏,通过M值控制隐藏显示,然后从程序中做闪烁程序。

网友C(2007-08-27):
可以做两种显示状态

网友D:
按照指点江山说的做就可以了,不过实际的显示效果估计不大好,状态图切换的速度可没法跟电机的旋转速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