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热继电器最多能带几个电机?

楼主(2007-07-04):
请问前辈们
一个过热继电器最多能带几个电机?
实际应该没问题的?
这样的话过热继电器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1个热继电器只能够带1台电机
如果2台同功率不同时运转的电机也可以公用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B(2007-08-20):
是的!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有意义吗?带多个还有保护作用吗?

网友D:
 1个热继电器只能够带1台电机.

网友E:
1个热继电器只能够带1台电机.如果2台同功率不同时运转的电机也可以公用一个热继电器,是不对的,一个停下来.还有一个要使用.这样热继电器的双属片表面的温度是不同的或者升高,会误动作!!!!

网友F:
当然只能一个了

网友G:
1个热继电器只能够带1台电机

网友H:
赞同楼上的说法。一个继电器只能带一台电机

网友I:
我这样用过效果不错一条皮带传动线前后两台5KW电机用一个热保护效果挺好前后夹料都停

网友J:
    赞同楼上的说法。一个继电器只能带一台电机
但是你想用那也可以,比如你有几电机(小电机)都是同是启动的,同时停机的,你就把这些电机的总电流是多少,然后先用一个相应的继电器.这样是可以少花了不少钱,但这不是电工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