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求助!!!!

楼主(2007-07-04):
挡板流量计:量程:0~200 m3/h(0~300 m3/h),公称通径:DN200mm,PN:1.6MPa,就地流量指示,介质流动方向:从下至上垂直方向,指示器:指针型,刻度单位:m3/h,材质:1Cr18Ni9Ti,介质:浊环水(35℃,0.3MPa)带配对安装法兰及螺栓、螺母、垫片等紧固件;工艺管道尺寸:D219×6,材质:碳钢。工艺上无特别要求,现场无电气要求,需要一个简单的流量显示即可,不参与控制与计量。看各位大虾能否提供替代品,要求是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的(成本控制在此项目中很重要),价格我个人认为不会超过电磁流量计的价格(就6000-7000左右吧)。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我的邮箱是yaoxucqbb99@vip.sina.com,

网友A:
我建议可以用涡街,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
可以使用24V供电,也可以电池供电。

网友B:
资料发到你邮箱了,看到请联系,我们会帮助你选择合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