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以下现象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07-04):
Pro-face触摸屏以下现象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调整触摸屏的底色即可,具体参照其操作手册,如果触摸屏有密码则需输入密码才行.

网友B(2007-08-13):
好像是通讯出错

网友C: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D:
1。没通讯上;
2。液晶有问题。

网友E:
没通讯上,02:FF错误代码是电缆不正确或电缆没连接。

网友F:
5.7的数字触摸板谁有[GP2301-SC41-24V]

网友G:
如果你说,通讯连不上的问题,请检查通讯线和GP参数
如果你说颜色和亮度问题,用手指压平的某两个角(多试几下,我没记住),会弹出亮度的调节菜单, 重新选下亮度级。供参考。

网友H:
haha  没通讯上,02:FF错误代码是电缆不正确或电缆没连接

网友I:
没有跟PLC通讯上,可能是通讯电缆有问题,或者是PLC死机了!
颜色也不对吧,你用的型号是GP2500吧。

网友D:
楼上的,这是GP477R。
问题是: 液晶有问题。原因是:液晶后面的控制板上有个电容不行了,但是WPF不会给你换器件的,只能换整个液晶。所以现在如果还是能忍受,能用就用吧,实在不行就买个新的。毕竟换个液晶要几千大洋的。等离子的就是贵...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J:
液晶有问题。

网友K:
就是通讯的问题。与PLC没联上

网友L(2007-12-10):
应该是现场恶劣环境下工作时间太长了!

网友M:
请同时点击左下角和右下角出现亮度调整,调一下就行

网友N:
你好,我是前天任电子的维修工程师,此屏的故障现象是液晶显示偏黄,是液晶的问题.如果影响正常使用的话,欢迎和我联系.
E-mail:19934842@qq.com

网友O(2008-02-20):
呵呵 天任的维修鼻祖姓卢

网友P(2008-03-25):
那个GP37W2-BG41-24V的触摸面板有没有啊?我想换一个

网友Q:
GP37W2-BG41-24V的触摸屏我公司有;
02:FF是不能与PLC连接上;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R(2009-06-09):
各位“大侠”:

搞了这么久,居然有这么多见鬼(不实在)说法,明显是没有和PLC通讯上啊

1、屏上显示PLC NOT CONNECTED(02:FE),就字面理解就是PLC没有连接啊

2、屏幕上时间显示都没出来,肯定没通讯上吗!

3、跟什么型号,进水、液晶坏等有什么关系吗?

建议检查:

1、通讯电缆是否插上,或者电缆错误、断路(损坏)等;

2、如果是运行很长时间后突然出现的,那么极有可能是PLC或触摸屏通讯口烧掉了;

3、超强干扰,引起通讯长时间中断,也会出现该报警;

网友S:
楼上高工说得很对!支持!

网友T(2010-07-26):
各位大侠:我这边也有一个GP2501的屏,老是说PLC NOT CONNECTED(通信不上),连接电缆检查过没有问题,PLC也没有问题,肯定是屏的通信电路硬件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通信硬件故障跟哪个芯片有关系?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U:
发到无锡的汉江路去修好了,五百多块钱,不太贵^_^

网友V:
通讯故障好解决,可打电话咨询我:13718383844

网友W:
触摸屏,PLC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X(2010-09-06):
 已经解决了

网友Y(2011-08-10):
pro-face触摸屏问题

网友Y:
在按屏幕上或是硬件按钮时,屏幕闪烁,特别是在手动时,就不灵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Z:
没通讯上,02:FF错误代码是电缆不正确或电缆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