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07-07-04):
Pro-face触摸屏以下现象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调整显示的亮度

网友B:
是不是没电池了

网友B:
我用三菱的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而且原来断电保持的参数也不保持 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池电量低了

楼主:
谢谢!我这台参数不丢怎么调整也过不来

网友(2007-08-14):
详细技术问题,请咨询Proface技术热线021-63615008.

网友C:
初步判断是由于油雾引起的液晶里的一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D(2007-09-21):
更换背光灯就OK了

网友E:
现在解决了吗!我们这可以维修!公司网站 www.huibogs.com

网友F:
有用到电池吗?多久更换?

网友G:
该型号是GP477R-EG11-24V,生产日期;06年2月份,
反映问题是液晶泛黄,目前PFC认为是现场环境问题,
建议轴承设备厂不要使用PFC的产品,该产品不能耐该环境的温度(该环境温度在50度)

网友H:
我们环境接近40°
没事

网友I(2007-11-29):
可以耐的,不过耐的时间太长是不行的!

网友J(2008-03-25):
我有一个屏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要侧着来看的时候才可以看的清楚的,平面看是看不到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K:
最大的可能就是背光单元有问题,维修不难,背光电路的可能性不大,最大可能性就是灯管老化,更换灯管试一试!我修过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和这现象差不多。

网友L:
可能它的寿命到了!换吧

楼主(2009-01-12):
不是亮度的事,解决了.

网友M(2009-02-11):
好的,等需要的时候再找你.

网友N:
通讯错误了,cha

网友M:
各位工控朋友,下面地址可以下载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需要的试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在使用的可以交个朋友。
1 GP_soft_V701 英文版软件
http://faziliao.jonweb.net/Proface/GP_soft_V701.rar
2 升级补丁,可升级为V7.23中文版
http://www.proface.com.cn/support-cn/download_e/dw_t/dw_gp/ProPBWin7.23CHN.htm

网友M:
楼上的,是什么产品?是不是组态太软件

网友O:
重新下载一遍程序试试

网友M:
修好了,是返回厂家修的.

网友P:
晕,这个问题是屏与PLC的通讯线有问题的,

网友M:
不对,换到好的设备上也不好.你又当何解释?

网友Q:
触摸屏的对比度要调整一下了

网友M:
是背光灯老亮,没有屏幕保护.

网友M:
软件设置了,硬件不起作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各位工控朋友,下面地址可以下载pro-face触摸屏编程软件,需要的试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在使用的可以交个朋友。
1 GP_soft_V701 英文版软件
http://faziliao.jonweb.net/Proface/GP_soft_V701.rar
2 升级补丁,可升级为V7.23中文版
http://www.proface.com.cn/support-cn/download_e/dw_t/dw_gp/ProPBWin7.23CHN.htm

谢谢分享!

网友M:
对:jindingwang 关于

北京金鼎旺科技有限公司

内容的回复:做什么的?

网友S:
这是PRO-FACe的GP470或GP477的型号;

网友T(2011-06-09):
哪位大哥指点迷精:PRO-FACE GP编程里的BIT位地址没有类型就只是000001,监控位地址000201。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U:
你們的圖片怎 麼傳上去的啊,我怎麼傳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