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能鉴定考核试题库(精选)中级

楼主(2007-07-04):
电工技能鉴定考核试题库(精选)

中级工知识要求试题

一、是非题

1 、高压隔离开关当动闸刀与静触头分断时,产生的电弧是靠压缩空气把电弧吹长熄灭的。()

2 、高压负荷开关可以断开和关合电路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3 、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动作快,断中距离大,允许连续开断次数较多。()

4 、高压断路器不仅能通、断正常的负荷电流,而且能通、断一定的短路电流。

5 、当电力变压器的储油柜或防爆管发生喷油时,应立即组织专人监视其情况的变化。

6 、电力变压器绕组的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出厂试验值的 25% ,吸收比大于 1.3 。()

7 、避雷针实际是引雷针,将高压云层的雷电引入大地,使建筑物、配电设备避免雷击。()

8 、 10kV 的供电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由于电压较高,接地电流会很大,可达几百安培。()

9 、 35kV 的供电系统电源中性点是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所以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不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仍保持为相电压。()

10 、 10kV 供电系统电源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目的是当发生单相接地时可继续运行。()

11 、为避免保护零线( PE 线)断线,在保护零线上不许设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12 、两根垂直埋设接地极联在一起的总接地电阻,极间距离近的比极间距离远的为小。()

13 、只要是埋在地下的铁管,都可以作自然接地体。()

14 、测量接地电阻应在土壤干燥季节和停电的条件下进行,当土壤含水量较大时,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应乘以小于 1 的季节系数。

15 、工频交流耐压试验是确定电气设备能否投入运行的参考条件。()

16 、测量绝缘电阻的吸收比,可以用 15s (分子)和 60s (分母)的绝缘电阻的比值来判断绝缘的状况。()

17 、双臂电桥用于测量 1~10 6 Ω的直流电阻。()

18 、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检查电气设备的绝缘状态,判断其可否投入或继续运行的唯一有效方法。()

19 、基本安全用具可在高压带电设备上进行工作或操作。

20 、 35kV 电压指示器(验电器)可以在 10kV 电压等级的线路或设备上验电使用。()

21 、直线杆和 15 度以下的转角杆,采用单横担。直线杆的单横担都安装于电源侧。()

22 、架空线路导线跨越公路、铁路、河流、电力和通信线路时,每条导线及避雷线只能有一个接头。

23 、在直线电杆上安装卡盘,其安装方向应与架空线路垂直,并应在各个电杆同侧安装。()

24 、直埋于地下的电缆可采用无铠装的电缆,如橡胶电缆。()

25 、地下电缆与其他管道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之一是因地电位不同而引起两管线接触处产生电腐蚀。()

26 、采用机械牵引敷设电缆时,若采用牵引头,则使电缆护受牵引力;若采用钢丝护套牵引,则使电缆芯线受力。()

27 、交联电缆绕包型终端制作中,在电缆的外半导电层断口处包一应力锥,其目的是改善电场分布,以提高耐压水平。()

28 、纸绝缘电缆作中间接头时,用连接管压接法连接导线,点压接时的次序是压连接管中间部分,后压连接管端部。()

29 、测量泄漏电流时,微安表接在高压侧,测量准确度较高,但不方便,有高压危险;微安表接在低压侧,虽然讯数方便,但准确性较差。()

30 、电力电缆在测量泄漏电流时,若出现泄漏电流随试验时间延长有上升现象,则电缆绝缘可能的缺陷。()

31 、纸绝缘电缆鼎足型( WD76 型)终端头灌沥青绝缘胶时,是从其盒盖顶部的口灌入,从盒盖边上的口排气。()

32 、直埋电缆放入沟底后,应当天还土盖保护板,防止外力损伤电缆;新锯断的电缆端部应进行封焊(铅包纸绝缘电缆)或用热收缩封牢(橡塑电缆),以防进水。()

33 、在调整直流电动机的中性线位置时,对发电机应将电刷逆旋转方向偏置时,对发电机应将电刷逆旋转方向偏移换向片;对电动机应顺转方向偏移。()

34 、实现变极调速原理是:只要设法同时改变三相绕组的每一相绕组中半相绕组的电流方向,就可使电动机的磁极对数减少为原来的一半,转速则降低 1 倍。()

35 、变极调速电动机中, YY- Δ形变换的电动机具有恒功率率调速特性; YY-Y 形变换的电动机具有司转矩调速特性。()

36 、 30/5t 桥式起重机的驱动电动机为五台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37 、将高出设计要求指标的电气设备用于该爆炸危险场所是不允许的,等于埋下隐患。()

38 、爆炸性危险场所内,防爆电气设备的进线电缆是通过引入装置将电缆与防爆电气设备的接线盒联接的。其中,浇铸固化填料密封引入装置主要适用于橡胶或塑料护套低压电缆。()

39 、在爆炸危险区域,接地干线到少应有一端与接地体相联接。()

40 、火灾危险环境下,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零),零干线在进区域前及末端要重复接地。导线穿钢管敷设时,全部电线管可通过焊接线使其联成一整体,并可靠接地;穿塑料管时,保护零线与相线同穿地一管内,零线载面大小同相线截面。()

41 、典型日负荷曲线,是指某个企业某一天各占实际使用的负荷曲线。()

42 、感应电动机、变压器和电焊机等,在工作时都要消耗无功功率来建立磁场。()

43 、工厂电力线路的接线方式与电力负荷的等级无关。()

44 、在变配电所的电气设备上进行检修的组织措施有: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和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45 、进行变配电所检修填写工作票时,要用钢笔或圆珠笔填写,一式两份。一份由工作负责人收执,一份交由调度人员收执并按时移交。()

46 、变配电停电作业时的工作步骤是:断开电源、验电、装设临时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

47 、单向晶闸管能够触发导通的条件是阳极加“ + ”,阴极加“ - ”,并且给门极加上负电压,即门极为“ - ”,阴极为“ + ”时,晶闸管才能导通。()

48 、单向晶闸管在交流电路中,不能触发导通。()

49 、用模拟式万用表 R × 1k Ω档,测量单向晶闸管阳极与阴极之间正反向电阻,其值都在几十 k Ω以下,说明管子完好。()

50 、一般螺栓式单向晶闸管的螺栓是阴极,粗铜辫子引出的是阳极。()

网友A(2008-12-23):
答案在哪找啊?

网友B:
天啊,这些题我都不会做,看来我不能电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