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光电开关没有输出应该怎么检测(NPN型的)

楼主(2007-07-04):
求助:光电开关没有输出应该怎么检测(NPN型的) 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我想也知道

网友B:
你可以测量一下信号线与PLC公共LE之间的电压
说明书上应该有输出范围

网友C(2007-08-12):
NPN的,你棕接正,兰接负,通电后(24v)用万用表电压档表笔分别接在正与输出黑线间,在开关无感应物体时候,表应指示为24v左右,感应后变为0v,另外开关的LED指示此时应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