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变频恒压供水的程序

楼主(2007-07-04):
哪位朋友有西门子或三菱PLC控制变频恒压供水的程序?与我联系jishufuwuyugong@126.com,我这里有各种PLC软件以及一些行业设备控制的程序可交换.共同学习提高,谢谢!

网友A:
你得把PLC接线图画出来我们才好编程撒。

网友B:
恒压供水的可以不要PLC控制,直接用变送器控制变频。

网友C:
我已发程序过去,请查收

网友D:
TO:
55678也给我来一份,谢谢.
dzz666@163.com

网友E:
现在很多品牌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一拖多功能,可以省去PLC

楼主:
一个变频器可以实现一拖多功能???以它做主站来控制其他的切换和频率吗?

网友F:
to 55678:给我也来一份好吗?万分感谢!yingxiong0608@yahoo.com.cn

网友G:
给我一份,好吗?十分感谢!zhachg09051@163.com

网友H:
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一拖多的功能,有的变频器内部自带这个功能,有的需要加一个模块来实现

网友I:
一个恒压供水可以有N种方法解决!
做烂了还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网友J:
我要一份zhanghongxi0116sina.con
谢谢!

楼主:
如果限定用PID调节做,该法的效果和难度如何?

楼主:
是指用PLC提供的PID资源做,是否有高人做过?

网友C: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工程人员应提倡简单有效

楼主:
谢谢提醒,
在此仅作PID指令学习而已
因为
别的指令都用过,不陌生
惟独PID指令比较神秘,
让人不由对这个好奇

网友K:
我有台达的程序时控制2台水泵的,变频器1拖2,具有工变切换,定时倒泵,自动加减泵功能;如需要联系7551GUO@163.COM

网友K:
恒压供水的控制请到http://hi.baidu.com/xfxj看看

网友H:
恒压供水有好多方法:用PLC、PLC+PID、变频器自带、控制器等

网友H:
是智能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L:
   to 55678:给我也来一份好吗?万分感谢!J157039721@126.COM

网友:
朋友们,能给我发个用三菱PLC的恒压供水的程序吗
yangjiyao@21cn.com

网友M:
艾默生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不要PLC那些东西的   需要的话联系我    13728016915  姜生

网友L(2007-08-03):
给我也来一份好吗?万分感谢!j157039721@126.com

网友N(2007-11-03):
给我来一份  谢谢  急需!liyupeng6688@163.com

网友O(2008-09-26):
4~20mA/0~10V数显控制表

 本产品特别适宜与通用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与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0-10V或电流输出端4-20mA连接,将旋转量经过智能数显表转换成所需对应的如拉速度、速率、流量、频率、行程等所需要获得的对应数值。

并且可通过数显表的外置调节端修正显示静差值和比例带,确保显示精度。

 产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电压、 电流、压力、重量、速度、频率、温度、湿度等的测量显示 The meter can
  be used with linear output features sensor or other measuring as
  measuring and display of pressure, weight, speed, frequency and
  humidifies.

 标准通用性表壳,体积小巧  Current watchcase volume delicate

 测量准确,性能可靠 Measuring precision performances reliable

 最大显示范围±1999 Max display range ±1999

 输入方式:  A.

网友P:
朋友们,能给我发个用三菱PLC的恒压供水的程序吗
lhj601@sina.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