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的MOVELINK和CONNECT指令的区别???

楼主(2007-07-04):
TRIO的运动控制器,CONNECT指令用于实现电子齿轮,MOVELINK看样子跟他差不多吧,请问各位高手,它们主要有何异同点啊,谢谢!

网友A:
MOVELINK 和CONNECT,都可做电子齿轮用.
例如:
MOVELINK(2,1,0,0,1) AXIS(0)
CONNECT(2,1) AXIS(0)
轴零和轴一按2:1的电子齿轮比.
但MOVELINK可以实现印刷,追剪等额外功能.
例如:
FORWARD AXIS(1)
REPEAT
MOVELINK(1,1.2,0.2,0.2,1) AXIS(0)
MOVE(-1)
UNTIL FALSE
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追剪程序.
如果改成:

REPEAT
MOVELINK(1,1.2,0.2,0.2,1) AXIS(0)
MOVE(-0.7)
UNTIL FALSE
又相当于间歇式印刷机的动作.

楼主:
谢谢"TRIO技术支持"的答复,但它们本质有何差别呢?包括他们是否具有互换性等?谢谢

网友A:
MOVELINK可取代CONNECT,但反之不然.
对于两轴单位一致情况,还有ADDAX指令可用.

网友B:
1. Connect是一种以速度比(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反馈位置增加值之比)做为中间连接关系的运动指令,其第一个参数代表的就是这个比值。
2. Movelink指令,则是一种位置与位置之间的连接关系,例如MOVELINK(4,3,0,0,1,4) AXIS(0)代表的是当1轴移动3个单位时,0轴就会相应移动4个单位。这种连接关系,还可以分为启动、同步和结束三个阶段,用Movelink的第3和第4个参数加以定义。
3.如果Movelink的第3和第4这两个参数都为0时,并且最后加上一个参数“4”,则此时的movelink指令与connect指令“类似”。由上面的说明可知两个指令内部的处理过程是不同的,所以当用connect指令表示一个无法用确定比值表示的连接过程时,movelink则可以胜任,例如在第2条说明的例子,如果用connect指令做的话,则connect(1.3333,1) axis(0).这样长时间运行后就会产生积累误差,而movelink则不会。

网友C:
TO:Trio技术支持

请问您正在完善的新版手册什么时候面世啊?

楼主:
终于了解了内幕了,哈哈,谢谢"TRIO技术支持"

楼主:
应该也可以这样解释吧?
Connect->用于按比例运动的场合,他们的偶合不大紧,反正就是按系数你动了多少,我就动多少;
Movelink->相当与建立在插补基础上的比例控制,他们的配合关系更严谨些.
这样理解合理吗?谢谢!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下Trio技术支持:
    您认为GALIL和TRIO的运动控制卡主要的差异有那些呢?比如语法、扩展能力、应用场合、开发包的功能等,谢谢!

网友A:
你对MOVELINK和CONNECT的理解基本正确.
我们对GALIL了解不多,所以不好比较.不过觉得也是不错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