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与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7-07-04):
有人说:接触器的触点同时闭合,同时断开的,继电器的触点不是同时闭合,同时断开的!你认为对吗?不对的话.这两者的具体区别在哪里!

网友A:
接触器一般是为了驱动电机等大电流的负载,电流在6A以上
大电流带灭弧装置
继电器电流大都在5A以下,没有灭弧装置。
小功率电机1KW以下,电流<5A也可以用继电器
有的继电器和接触器区别很小,如CJX1-09/12接触器和3TH82**继电器,线圈和骨架 外形一模一样。只不过触头可能有点差别

接触器触头一般都是平台,保证接通大电流
继电器动触头一般是尖状,保证接触可靠

接触器很少有24V以下AC电压
继电器电压比较全,包括直流电压都有

网友B:
说的很全面!

网友C:
继电器只有极少数的有灭弧装置  个人认为,

网友A:
继电器只有极少数的有灭弧装置  个人认为,

继电器应该没有见过有灭弧装置的

还有,继电器触头普遍开距比较小
继电器对触头反映实际要快

楼主:
 泥心: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4 14:34:00
    接触器是可以并联用的,是因为它的触点的同时闭合的,而继电器不可以是因为它的触点不是同时的,所以很容易就烧了。

 刘洋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4 14:39:00
    to泥心:
"接触器的触点同时闭合"有没有证据,这个说法如果正确太重要了!

其他有谁知道的"接触器的触点同时闭合",也请讲!

 无实: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4 14:49:00
    你打开接触器看看不就知道了?通过两者的内部结构就可以判断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4 16:48:00
    同一个接触器的触点一般可以认为同时闭合,和它从过热到损坏的时间相比。

 风清扬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5 11:42:00
    所谓的接触器触点同时闭合只不过是相对于迟钝的多的继电器来说的,实际是不可能的,在准备这样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可靠性试验。

 泥心: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5 15:19:00
    同时是达不到非常精确的,三个触点是联在一起的,很接近,几乎是同时。继电器的触点不是连在一起的,就快慢不一了

楼主:
上面是我在其他帖子上剪下来的,与大家共勉!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的很全面.

网友E(2009-04-27):
土豆与黄豆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一般是为了驱动电机等大电流的负载,电流在6A以上
大电流带灭弧装置
继电器电流大都在5A以下,没有灭弧装置。
小功率电机1KW以下,电流<5A也可以用继电器
有的继电器和接触器区别很小,如CJX1-09/12接触器和3TH82**继电器,线圈和骨架 外形一模一样。只不过触头可能有点差别

接触器触头一般都是平台,保证接通大电流
继电器动触头一般是尖状,保证接触可靠

接触器很少有24V以下AC电压
继电器电压比较全,包括直流电压都有

网友G:
继电器的辅助触电比接触器的多,没有主触点,不能通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土豆与黄豆的区别

比喻的很形象,,,,应该是先有接触器再有继电器吧,,,

网友I:
真的是接触器是同步,而继电器不同步吗?好像以前没有听说过哦!

网友J:
我的理解是继点电器控制接触器,在特定的时候。但是不能反过来

网友K:
白酒杯与啤酒杯的差别。

网友L(2009-07-09):
同意19楼我的理解是继点电器控制接触器,在特定的时候。但是不能反过来

网友M:
好全面啊,终于看到我想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