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sandex(三共)的请进!

楼主(2007-07-04):
各位老师傅:
           小弟公司里有不少设备都使用,日本的sandex 分离器(现场的人也有叫 分割器的)。本人先前接触过日本的东西,由于文化不同,好多东西的叫法也不同。比如说PLC的输入输出端 日本叫 PLC的入力 出力。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大姐 :日文里的分割器或分割器 是不是就是 国内说说的 离合器? 无非是电磁式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谢谢各位。

网友A:
机械式的间歇传动装置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网友B:
应该就是常说的机械凸轮

网友C(2007-09-17):
不是离合器,是机械式凸轮分割器,用于机械分度,国内有作,只是精度低一点。

网友D(2022-01-13):
分割器是由精密弧面凸轮和滚针轴承配合来实现角度分度的动作,凸轮的运动曲线有运动区间和静止区间,故而可以实现间歇式分度定位。纯机械式旋转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