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DTC通讯

楼主(2007-07-04):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的触摸屏和DTC该如何做

网友A:
新建文件时控制器直接选DELTA ASCII或DELTA RTU均可,但通讯协议和方式要保持一致.剩下要做的工作就是按照DTC说明书中的MODBUS地址去做触摸屏的画面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