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不转故障现象一例及分析

楼主(2007-07-04):
c    一台三相、380V、4极、1.11EW电动机接入电源时,电动机即使空载也不能起动,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经查,电动机本身正常,肯定是电源系统有问题。
    该电源是由一台17kW、三相、400V发电机发出来的,它由一台25马力(17,4kW)柴油机拖动,发出的电供应照明和动力。将电供220V照明灯泡用,三相照明负荷均正常。
    测量发电机三相电压,结果见下表。从测量结果看,相电压均正常,因而220V照明负荷能正常工作。但三相线电压严重不平衡,故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行。

电压              Ua        Ub     Uc       Uab    Ubc    Uac

(单位:V)   230      230    230    400     230    230

    经过仔细检查分析发现,故障原因是发电机检修后C相绕组两根引线接反,造成线电压不平衡。把这两根引线互换后,电动机能正常起动运行故障排除。

    为什么发电机C相绕组接反会产生上述结果呢?我们可以从图1看出,正确接线时,三相电压大小相等,相位彼此互差120°,线电压的大小也相等,是正常的工作状态:而当C相接反时,三相电压的绝对值虽然相等,但相位不再是互差120°,线电压也发生了变化,结果如图lb所示。在这种状态下,因单相电压仍是正常值,故单相负荷如照明仍能正常工作,但对电动机来讲,电源发生的变化它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众所周知,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够旋转,其前提是定子三相对称绕组通入三相对称电流,产生旋转磁场。现在由于发电机C相绕组接反,电流波形变成了如图2中ic’,所示形状:电流大小未变,相位与正确波形iC相比,相差了180。此时,各相电流的瞬时表达式为:
    iA=ImCOSεt
    iB=ImCOS(εt一120°)
    iC=ImCOS(εt—60°)
    各相电流随时间而变化的曲线如图2所示。为考查此时三相不对称电流产生的合成磁效应,选定几个特定的瞬时进行分折。例如取εt=0°、120°、180°、240°、300°、360°等g个特定瞬间。设电流为正时,从线圈首端(A、B、C)流入(记为②),末端(x、Y、Z)
    图中实线为正确波形,虚线为实际波形。

    流出(记为1。根据右手螺旋定则确定,合成磁场的方向分别见图3(为说明问题简单,以2极电机为例)。
    由图3可见,三相电流流入三相对称绕组后,所建立的合成磁场的方向,在εt=0到εt=120”时,合成磁场方向转了240°;在εt=120°到180°时,磁场方向反转60°;在εt=180°到240°,合成磁场逐渐消失,在εt=240°到300°,合成磁场方向反转120°;在εt=300°到360°,合成磁场反转60°,如此周而复始。合成磁场虽然是不静止的,但不能形成旋转磁场,因此,电动机就无法转动起来,只能原地颤动。

网友A:
分析的好,长经验。

网友B:
属于把线接错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故障,没有图纸来辅助说明,我来补充一下,不知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C:
更正一下,图中是B相错误,而楼主说的是C相错误,偷懒了,其实道理都一样。

网友B:
电机有两种接线,主要就是三角形和星形两种,两种的电压等级可是有很大的差别的,1.732。。。。。有好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