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GP37W2-BG41-24V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7-07-04):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普洛菲斯触摸屏.上面的型号是GP37W2-BG41-24V 不知用什么编程软件,还有与电脑的边接线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A:
C-Package03软件
还需要下载电缆

我就是没有电缆,一直没有下载成

网友B:
我有电缆
软件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