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水位控制)

楼主(2007-07-04):
各位师傅:本人公司有一个蒸汽热水桶,现在想控制水位及温度,那为师傅给个图指点一下啊(大至原理:高水位时蒸汽及自来水关闭!底水位时打开!在加一个温度控制高于40度时进冷水,底于30度时进热水!最好能自动也能手动(控制)放水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如果水的温度在70度以下,可以用扩散硅的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水桶底部)。水桶里再放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水桶中间)。然后再弄个巡检仪,将液位的4-20mA的信号和PT100的温度信号接进巡检仪同时在巡检仪上设二个报警点。

网友B:
直接家两个电极,一个长的,深入到水桶中,距离桶底部一定距离------水位低于该位置,则电机就断开了,则通过控制液位继电器来控制水泵进行加水。
另一个短的,距离水桶顶部一定距离,当水加到该电极位置,则接通液位继电器另外一路,短开水泵。

网友C:
市场有液位继电器 30元一个,比较方便
温度就用1个温控器,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D:
你这个是杀菌系统吧?

网友E:
温度的控制,采用双PID(加热/冷却)控制仪表来实现,在加个热电阻或者TC,仪表输出的2个信号,分别给2个阀门
液位的控制可以采用,电极导通的为触点信号,提供给二次仪表,低位导通加水,高位导通关闭。
我们可以实现你的要求。021-54807896

网友F:
方法很多啊,有钱就搞电子的,没钱搞机械的,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水位控制器,才40元,在加了一个温控仪!效果很好,谢谢各位热心的师傅们!!!!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