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实际负载怎么计算?

楼主(2007-07-04):
现在我的电机只带着一条宽40mm,长400mm的皮带转,上边就放6块电池,速度大约是200mm/s。两根轴选直径15,长100,这电机实际负载转矩怎么算?
希望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因为我是选电机,所以先要计算这个实际负载。

网友A:
不好算,也不用计算
用0.55KW减速机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5W?
不是5kw吧

不过,谢谢你

楼主:
我计算的基本结果选6w基本上就够了
上面的大哥是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