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耐高温交流伺服

楼主(2007-07-04):
现在有一项目,急需耐高温交流伺服,工作环境温度80度,各位大虾如有相关资料请即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A:
工作环境温度80度,不算高,就磁特性而言,普通伺服电机应该能满足。

网友B:
环境温度80度,不算高,但是,考虑到电机工作时的温升,80度就比较高了,我公司可以提供这种才产品,如方便请联系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A:
建议工作负荷不要用得太满。

网友C:
只知道以前接触过在钢厂热区的项目,用了LUST的伺服。可以资讯一下!

网友D:
我公司提供耐高温的高精 高速 伺服电机,可以在100度环境下稳定工作,如有兴趣可拨打021-64401095找刘先生详细咨询或要相关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