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基础知识及术语

楼主(2007-07-04):
光电传感器是一种小型电子设备,它可以检测出其接收到的光强的变化。早期的用来检测
  物体有无的光电传感器是一种小的金属圆柱形设备,发射器带一个校准镜头,将光聚焦射向接收器,接收器出电缆将这套装置接到一个真空管放大器上。在金属圆筒内有一个小的白炽
  灯做为光源。这些小而坚固的白炽灯传感器就是今天光电传感器的雏形。

  LED(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现在我们可以经常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上看到这些二极管做为指示灯来用。LED就是一种半导体元件,其电气性能与普通二极管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当给LED通电流时,它会发光。由于LED是固态的,所以它能延长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因而使用LED的光电传感器能被做得更小,且比白炽灯传感器更可靠。不象白炽灯那样,LED抗震动抗冲击,并且没有灯丝。另外,LED所发出的光能只相当于同尺寸白炽灯所产生光能的
  一部分。(激光二极管除外,它与普通LED的原理相同,但能产生几倍的光能,并能达到更远的检测距离)。LED能发射人眼看不到的红外光,也能发射可见的绿光、黄光、红光、蓝光、蓝绿光或白光。

  经调制的LED传感器

  1970年,人们发现LED还有一个比寿命长更好的优点,就是它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开关,开关速度可达到KHz。将接收器的放大器调制到发射器的调制频率,那么它就只能对以此频率振动的光信号进行放大。
  我们可以将光波的调制比喻成无线电波的传送和接收。将收音机调到某台,就可以忽略其他
  的无线电波信号。经过调制的LED发射器就类似于无线电波发射器,其接收器就相当于收音机。
  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认为由于红外光LED发出的红外光是看不到的,那么红外光的能量肯定会很强。经过调制的光电传感器的能量的大小与LED光波的波长无太大关系。一个LED发出的光能很少,经过调制才将其变得能量很高。一个未经调制的传感器只有通过使用长焦距
  镜头的机械屏蔽手段,使接收器只能接收到发射器发出的光,才能使其能量变得很高。相比之下,经过调制的接收器能忽略周围的光,只对自己的光或具有相同调制频率的光做出响应。
  未经调制的传感器用来检测周围的光线或红外光的辐射,如刚出炉的红热瓶子,在这种应用场合如果使用其它的传感器,可能会有误动作。
  如果一个金属发射出的光比周围的光强很多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被周围光源接收器可靠检测到。周围光源接收器也可以用来检测室外光。
  但是并不是说经调制的传感器就一定不受周围光的干扰,当使用在强光环境下时就会有问题。例如,未经过调制的光电传感器,当把它直接指向阳光时,它能正常动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用一块有放大作用的玻璃将阳光聚集在一张纸上时,很容易就会把纸点燃。设想将玻璃替换成传感器的镜头,将纸替换成光电三极管,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将调制的接收器指向阳光时它就不能工作了,这是周围光源使其饱和了。
  调制的LED改进了光电传感器的设计,增大了检测距离,扩展了光束的角度,人们逐渐接受了这种可靠易于对准的光束。到1980年,非调制的光电传感器逐步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红外光LED是效率最高的光束,同时也是在光谱上与光电三极管最匹配的光束。
  但是有些传感器需要用来区分颜色(如色标检测),这就需要用可见光源。

  在早期,色标传感器使用白炽灯做光源,使用光电池接收器,直到后来发明了高效的可见光LED。现在,多数的色标传感器都是使用经调制的各种颜色的可见光LED发射器。经调制的传感器往往牺牲了响应速度以获取更长的检测距离,这是因为检测距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未经调制的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小的物体或动作非常快的物体,这些场合要求的响应速度都非常快。但是,现在高速的调制传感器也可以提供非常快的响应速度,能满足大多数的检测应用。

  超声波传感器

  声波传感器所发射和接收的声波,其振动频率都超过了人耳所能听到的范围。它是通过计算声波从发射,经被测物反射回到接收器所需要的时间,来判断物体的位置。对于对射式超声波传感器,如果物体挡住了从发射器到接收器的声波,则传感器就会检测到物体。与光电传感器不同,超声波传感器不受被测物透明度和反光率的影响,因此在许多使用超声波传感器的场合就不适合使用光电传感器来检测。

  光纤

  安装空间非常有限或使用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光纤。光纤与传感器配套使用,是无源元件,另外,光纤不受任何电磁信号的干扰,并且能使传感器的电子元件与其他电的干扰相隔离。
  光纤有一根塑料光芯或玻璃光芯,光芯外面包一层金属外皮。这层金属外皮的密度比光芯要低,因而折射率低。光束照在这两种材料的边界处(入射角在一定范围内,),被全部反射回来。根据光学原理,所有光束都可以由光纤来传输。
  两条入射光束(入射角在接受角以内)沿光纤长度方向经多次反射后,从另一端射出。另一条入射角超出接受角范围的入射光,损失在金属外皮内。这个接受角比两倍的最大入射角略大,这是因为光纤在从空气射入密度较大的光纤材料中时会有轻微的折射。光在光纤内部的传输不受光纤是否弯曲的影响(弯曲半径要大于最小弯曲半径)。大多数光纤是可弯曲的,很容易安装在狭小的空间。
  玻璃光纤
  玻璃光纤由一束非常细(直径约50μm)的玻璃纤维丝组成。典型的光缆由几百根单独的带金属外皮玻璃光纤组成,光缆外部有一层护套保护。光缆的端部有各种尺寸和外形,并且浇注了坚固的透明树脂。检测面经过光学打磨,非常平滑。这道精心的打磨工艺能显著提高光纤束之间的光耦合效率。
  玻璃光纤内的光纤束可以是紧凑布置的,也可随意布置。紧凑布置的玻璃光纤通常用在医疗设备或管道镜上。每一根光纤从一端到另一端都需要精心布置,这样才能在另一端得到非常清晰的图像。由于这种光纤费用非常昂贵并且多数的光纤应用场合并不需要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图像,所以多数的玻璃光纤其光纤束是随意布置的,这种光纤就非常便宜了,当然其所得到的图像也只是一些光。
  玻璃光纤外部的保护层通常是柔性的不锈钢护套,也有的是PVC或其他柔性塑料材料。有些特殊的光纤可用于特殊的空间或环境,其检测头做成不同的形状以适用于不同的检测要求。
  玻璃光纤坚固并且性能可靠,可使用在高温和有化学成分的环境中,它可以传输可见光和红
  外光。常见的问题就是由于经常弯曲或弯曲半径过小而导致玻璃丝折断,对于这种应用场合,我们推荐使用塑料光纤。

  塑料光纤
  塑料光纤由单根的光纤束(典型光束直径为0.25到1.5mm)构成,通常有PVC外皮。它能安装在狭小的空间并且能弯成很小的角度。
  多数的塑料光纤其检测头都做成探针形或带螺纹的圆柱形,另一端未做加工以方便客户根据使用将其剪短。邦纳公司的塑料光纤都配有一个光纤刀。不像玻璃光纤,塑料光纤具有较高的柔性,带防护外皮的塑料光纤适于安装在往复运动的机械结构上。塑料光纤吸收一定波长的光波,包括红外光,因而塑料光纤只能传输可见光。
  与玻璃光纤相比,塑料光纤易受高温,化学物质和溶剂的影响。
  对射式和直反式光纤玻璃光纤和塑料光纤既有“单根的”-对射式,也有“分叉的”-直反式。单根光纤可以将光从发射器传输到检测区域,或从检测区域传输到接收器。分叉式的光纤有两个明显的分支,可分别传输发射光和接收光,使传感器既可以通过一个分支将发射光传输到检测区域,同时又通过另一个分支将反射光传输回接收器。
  直反式的玻璃光纤,其检测头处的光纤束是随意布置的。直反式的塑料光纤,其光纤束是沿光纤长度方向一根挨一根布置。
  光纤的特殊应用
  由于光纤受使用环境影响小并且抗电磁干扰,因而能被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适用于真空环境下的真空传导光纤(VFT)和适用于爆炸环境下的光纤。在这两个应用中,特制的光纤安装在特殊的环境中,经一个法兰引出来接到外面的传感器上,光纤和法兰的尺寸多种多样。本安型传感器,如NAMUR型的传感器,可直接用在特殊或有爆炸性危险的环境中。

网友A:
hao 好东西当然要顶!!!

网友B(2007-08-28):
嗯,看了,学了,回了。谢了!!呵呵

网友C:
讲得不具体啊!

网友D(2007-10-01):
1.  外光电效应
       一束光是由一束以光速运动的粒子流组成的,这些粒子称为光子。 光子具有能量,每个光子具有的能量由下式确定: E=hυ
式中: h——普朗克常数=6.626×10-34(J·s) 
            υ——光的频率(s-1)。
所以光的波长越短,即频率越高,其光子的能量也越大; 反之,光的波长越长,其光子的能量也就越小。 
        在光线作用下,物体内的电子逸出物体表面向外发射的现象称为外光电效应。向外发射的电子叫光电子。基于外光电效应的光电器件有光电管、 光电倍增管等。 
        光照射物体,可以看成一连串具有一定能量的光子轰击物体,物体中电子吸收的入射光子能量超过逸出功A0时,电子就会逸出物体表面,产生光电子发射, 超过部分的能量表现为逸出电子的动能。
2. 内光电效应
        在光线作用下,物体的导电性能发生变化或产生光生电动势的效应称为内光电效应。内光电效应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
      (1) 光电导效应# 在光线作用下,对于半导体材料吸收了入射光子能量, 若光子能量大于或等于半导体材料的禁带宽度, 就激发出电子-空穴对,使载流子浓度增加,半导体的导电性增加,阻值减低,这种现象称为光电导效应。光敏电阻就是基于这种效应的光电器件。 
     (2) 光生伏特效应   在光线的作用下能够使物体产生一定方向的电动势的现象称为光生伏特效应。基于该效应的光电器件有光电池。
1.  光敏电阻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光敏电阻又称光导管,它几乎都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电器件。光敏电阻没有极性, 纯粹是一个电阻器件,使用时既可加直流电压,也可以加交流电压。无光照时,光敏电阻值(暗电阻)很大,电路中电流(暗电流)很小。当光敏电阻受到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照时,它的阻值(亮电阻)急剧减小,电路中电流迅速增大。 一般希望暗电阻越大越好,亮电阻越小越好, 此时光敏电阻的灵敏度高。实际光敏电阻的暗电阻值一般在兆欧量级, 亮电阻值在几千欧以下。
光敏电阻的结构很简单,在玻璃底板上均匀地涂上一层薄薄的半导体物质,称为光导层。半导体的两端装有金属电极,金属电极与引出线端相连接,光敏电阻就通过引出线端接入电路。为了防止周围介质的影响,在半导体光敏层上覆盖了一层漆膜,漆膜的成分应使它在光敏层最敏感的波长范围内透射率最大。为了提高灵敏度,光敏电阻的电极一般采用梳状图案。
2. 光敏电阻的主要参数
        光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
        (1) 暗电阻 光敏电阻在不受光照射时的阻值称为暗电阻, 此时流过的电流称为暗电流。 
        (2) 亮电流 光敏电阻在受光照射时的电阻称为亮电阻,此时流过的电流称为亮电流。 
        (3) 光电流 亮电流与暗电流之差称为光电流。
  3. 光敏电阻的基本特性
       (1) 伏安特性   在一定照度下,流过光敏电阻的电流与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的关系称为光敏电阻的伏安特性。图8-2为硫化镉光敏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由图可见,光敏电阻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其I-U曲线为直线。说明其阻值与入射光量有关,而与电压电流无关。
  (2)光照特性 光敏电阻的光照特性是描述光电流I和光照强度之间的关系,不同材料的光照特性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光敏电阻光照特性是非线性的。图8-3为硫化镉光敏电阻的光照特性。
(3) 光谱特性 光敏电阻对入射光的光谱具有选择作用,即光敏电阻对不同波长的入射光有不同的灵敏度。光敏电阻的相对光敏灵敏度与入射波长的关系称为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亦称为光谱响应。 对应于不同波长,光敏电阻的灵敏度是不同的,而且不同材料的光敏电阻光谱响应曲线也不同。从图中可见硫化镉光敏电阻的光谱响应的峰值在可见光区域,常被用作光度量测量(照度计)的探头。而硫化铅光敏电阻响应于近红外和中红外区, 常用做火焰探测器的探头。
 (4) 频率特性   实验证明,光敏电阻的光电流不能随着光强改变而立刻变化,即光敏电阻产生的光电流有一定的惰性,这种惰性通常用时间常数表示。 大多数的光敏电阻时间常数都较大, 这是它的缺点之一。 不同材料的光敏电阻具有不同的时间常数(毫秒数量级), 因而它们的频率特性也就各不相同。 相比较,硫化铅的使用频率范围较大。
(5) 温度特性 光敏电阻和其它半导体器件一样,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变化时,影响光敏电阻的光谱响应,同时光敏电阻的灵敏度和暗电阻也随之改变,尤其是响应于红外区的硫化铅光敏电阻受温度影响更大。 
        光敏电阻具有光谱特性好、允许的光电流大、灵敏度高、使用寿命长、体积小等优点,所以应用广泛。此外许多光敏电阻对红外线敏感,适宜于红外线光谱区工作。光敏电阻的缺点是型号相同的光敏电阻参数参差不齐,并且由于光照特性的非线性,不适宜于测量要求线性的场合,常用作开关式光电信号的传感元件。
光敏二极管和光敏晶体管
        1.  结构原理
       光敏二极管的结构与一般二极管相似。它装在透明玻璃外壳中,其PN结装在管的顶部,可以直接受到光照射。光敏二极管在电路中一般是处于反向工作状态,在没有光照射时,反向电阻很大,反向电流很小,这反向电流称为暗电流,当光照射在PN结上,光子打在PN结附近,使PN结附近产生光生电子和光生空穴对,它们在PN结处的内电场作用下作定向运动,形成光电流。光的照度越大,光电流越大。因此光敏二极管在不受光照射时处于截止状态,受光照射时处于导通状态。
光敏晶体管与一般晶体管很相似,具有两个PN结,只是它的发射极一边做得很大,以扩大光的照射面积。 大多数光敏晶体管的基极无引出线,当集电极加上相对于发射极为正的电压而不接基极时,集电结就是反向偏压, 当光照射在集电结时,就会在结附近产生电子—空穴对,光生电子被拉到集电极,基区留下空穴,使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升高,这样便会有大量的电子流向集电极,形成输出电流,且集电极电流为光电流的β倍,所以光敏晶体管有放大作用。

网友D:
光敏晶体管的光电灵敏度虽然比光敏二极管高得多,但在需要高增益或大电流输出的场合,需采用达林顿光敏管。它是一个光敏晶体管和一个晶体管以共集电极连接方式构成的集成器件。由于增加了一级电流放大,所以输出电流能力大大加强,甚至可以不必经过进一步放大,便可直接驱动灵敏继电器。但由于无光照时的暗电流也增大,因此适合于开关状态或位式信号的光电变换。
 2.  基本特性
       (1) 光谱特性   光敏管的光谱特性是指在一定照度时, 输出的光电流(或用相对灵敏度表示)与入射光波长的关系。硅和锗光敏二(晶体)极管的光谱特性曲线如图8-11所示。从曲线可以看出,硅的峰值波长约为0.9μm,锗的峰值波长约为1.5 μm, 此时灵敏度最大,而当入射光的波长增长或缩短时,相对灵敏度都会下降。一般来讲, 锗管的暗电流较大,因此性能较差, 故在可见光或探测赤热状态物体时,一般都用硅管。但对红外光的探测, 用锗管较为适宜。
(2) 伏安特性 横坐标表示所加的反向偏压。当光照时,反向电流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大而增大, 在不同的照度下,伏安特性曲线几乎平行,所以只要没达到饱和值,它的输出实际上不受偏压大小的影响。
 (3) 频率特性 光敏管的频率特性是指光敏管输出的光电流(或相对灵敏度)随频率变化的关系。光敏二极管的频率特性是半导体光电器件中最好的一种,普通光敏二极管频率响应时间达10μs。光敏晶体管的频率特性受负载电阻的影响,减小负载电阻可以提高频率响应范围,但输出电压响应也减小。
(4) 温度特性 光敏管的温度特性是指光敏管的暗电流及光电流与温度的关系。温度变化对光电流影响很小,而对暗电流影响很大, 所以在电子线路中应该对暗电流进行温度补偿,否则将会导致输出误差。

网友D:
光电池
       光电池是一种直接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光电器件。光电池在有光线作用时实质就是电源,电路中有了这种器件就不需要外加电源。 
       光电池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光生伏特效应”。它实质上是一个大面积的PN结,当光照射到PN结的一个面,例如P型面时, 若光子能量大于半导体材料的禁带宽度,那么P型区每吸收一个光子就产生一对自由电子和空穴, 电子-空穴对从表面向内迅速扩散, 在结电场的作用下,最后建立一个与光照强度有关的电动势。
光电池基本特性有以下几种: 
(1) 光谱特性 光电池对不同波长的光的灵敏度是不同的。光谱响应峰值所对应的入射光波长是不同的,硅光电池波长在0.8μm附近,硒光电池在0.5μm附近。硅光电池的光谱响应波长范围为0.4~1.2μm,而硒光电池只能为0.38~0.75μm。可见,硅光电池可以在很宽的波长范围内得到应用。
(2) 光照特性:光电池在不同光照度下, 其光电流和光生电动势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光照特性。 短路电流在很大范围内与光照强度呈线性关系,开路电压(即负载电阻RL无限大时)与光照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并且当照度在2000 lx时就趋于饱和了。因此用光电池作为测量元件时, 应把它当作电流源的形式来使用,不宜用作电压源。
 (3) 温度特性 光电池的温度特性是描述光电池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随温度变化的情况。由于它关系到应用光电池的仪器或设备的温度漂移,影响到测量精度或控制精度等重要指标, 因此温度特性是光电池的重要特性之一。开路电压随温度升高而下降的速度较快, 而短路电流随温度升高而缓慢增加。由于温度对光电池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因此把它作为测量元件使用时,最好能保证温度恒定或采取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D:
光电耦合器件
       光电耦合器件是由发光元件(如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接收元件合并使用,以光作为媒介传递信号的光电器件。根据其结构和用途不同,它又可分为用于实现电隔离的光电耦合器和用于检测有无物体的光电开关。 
1. 光电耦合器
         光电耦合器的发光元件和接收元件都封装在一个外壳内, 一般有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两种。发光器件通常采用砷化镓发光二极管,其管芯由一个PN结组成,随着正向电压的增大,正向电流增加,发光二极管产生的光通量也增加。光电接收元件可以是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也可以是达林顿光敏管。为了保证光电耦合器有较高的灵敏度, 应使发光元件和接收元件的波长匹配。
 2. 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是一种利用感光元件对变化的入射光加以接收, 并进行光电转换,同时加以某种形式的放大和控制,从而获得最终的控制输出“开”、 “关”信号的器件。

网友E:
长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