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络筒机工艺及控制系统改造分析(二)

楼主(2007-07-04):
7 气圈控制装置
  络筒机在络筒时,为了使筒子具有一定的卷绕密度并成形良好,纱线必须要有一定的张力。但纱线张力也不能过大或过小。如果络筒时的张力过大,不仅使纱线的条干变形大,纱线的伸长必大,使有利于织造工程的弹性受到损失,而且络纱断和纱线的结头增多。反之,络筒时的张力过小,则筒子卷绕太松,成形不良,断头后找头困难,严重时还会影响整经时筒子上的纱圈成批脱落,造成大量回丝,影响产量和质量。因此,在络筒时选择适当的张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高速络筒机上用管纱进行络纱时,纱线张力的变化主要决定以下4个因素;
  a)管纱退绕中气圈状态;
  b)张力装置的作用与运转状态;
  c)导纱另部件对纱线的摩擦;
  d)筒子卷绕过程中有规律的线速度变化的作用。在以上4个因素中第b)、c)两项是由机械状态所决定的,对造成锭与锭之间的纱线张力差异起主要作用,但对同一锭上的张力变化,仅在张力圈转动不均匀和张力杆不够灵活时,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第d)项是有规律性地随着筒子直径的逐渐增大,筒子与槽筒之间的滑移随之减小,这是构成筒子成形不良的因素之一,但对纱线张力的影响很小。通过分析在管纱正常退绕时影响纱线张力的主要因素是管纱退绕中气圈的状态,控制气圈状态是减小纱线张力和解决管纱脱圈断头的有效措施。目前,在络筒机上控制气圈装置有两种:
  a)气圈破裂球:气圈破裂球装于张力架导纱板到管纱顶端之间,球的上下位置应根据试验与挡车工方便操作而合理选定。气圈破裂球具有减小退绕张力,均匀张力和减少脱圈断头的效果。
  b)气圈控制环:气圈控制环是采用钢丝绕成螺旋状的控制环,使纱线退绕时通过控制环,对于均匀退绕张力、降低络纱断头都有良好效果,它与破裂球具有同等的作用,且更能适应挡车工操作。
  这两个装置的主要作用,是使管纱在退绕时,纱线在破裂球和控制环以下部分,自始至终完全处于单气圈状态,这和缩短导纱距离的作用相同,而且还可以使单气圈的高度更为缩短,并能有效地防止由于脱圈而造成的断头,这是高速络筒机必须采取的控制管纱退绕张力的有效措施。
  8 巡回清洁装置
  络筒机在运转过程中产生很多飞花,需要对机台进行清洁,已往清洁方式采用人工清洁,这种清洁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由于清洁工作不彻底而影响产品质量。采用往复式巡回清洁装置,能在机台运转过程中不断的来回往复清洁,机台本身能保持经常的良好的清洁状态,减少飞花聚集及电子清纱器测头被飞花堵塞现象,由于取消了人工清洁方式,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络筒机巡回清洁装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吹风式或吸风式;一种是吹吸两用式。如G0013型、AU505型和LF-802型络筒清洁装置均为吹风式,而KRQJ·1.5型则是一种吹吸两用式的巡回清洁装置。该装置主要由风机、轨道、涨紧机构、扁平传动带和吹吸管组成。风机与行走部件共用一个电机。设有防翻脱轨装置,结构紧凑,设计合理,能24h连续运转。
 9 络筒座车
  在络筒机上工作的工人,都是手工操作。操作者不仅手脚不停,而且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她们不但要完成产量,还要保证打结质量和筒子成形质量。为了降低络筒工人的劳动强度,结合络筒机的技术改造,推广使用络筒值车工座车。络筒座车,按其传动方式分可分为:皮带式和电动式两种,皮带式座车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如SFU型络筒座车已被企业广泛采用。
  10 改造后技术经济效果分析
  a)电子清纱器是一项新技术,它的清纱效果优于机械式清纱器,是提高纺织产品质量的一项重要手段。如果是质量过硬的电子清纱器,其正切率>70%;清除效率>70%;空切率〈4.5%;不一致系数〈20%:故障率〈3%。据统计使用电子清纱器后,布面竹节纱匹扯分从4.27下降到2。62分,棉布下机一等品率由32.32%上升到61.84%:每10kg斤针织用纱大肚纱从15—18个下降到6~8个,棉毛衫正品入库率由3.32%上升到95.3%,纱布质量有显著提高。由于电子清纱器清除有害疵点较机械式清纱器效率高,减少了布机断头,布机效率可提高1%。
  使用电子清纱器对清除纱疵、提高产品质量能起到积极作用。虽然使用后络筒机产量有所降低,但从布机提高效率和减少整理修织工作量来看,总的经济效果还是好的。
  b)空气捻接技术是一种先进的捻接技术,用空气捻接头器捻接纱是一种无结连接,在捻接区域内,纱的直径为正常纱的1.2倍,捻接长度在30mm内调节,成结强度为纱线强度的80%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布机织造的需要。这种捻结纱在织物或编织物上几乎看不见纱的结头,布面平整、光滑,手感柔软。用空气捻接器捻接的纱或用空气捻接纱织的布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我国销往西欧市场的气捻接纱比机械接头纱,其售价可提高5%—10%。
  c)金属槽筒表面经氧化处理,硬度高,光洁度好,消除了静电作用,因此纱线毛羽数比胶木槽筒少。毛羽测试情况见表1   金属槽筒使用时间越长沟槽就越光滑,纱线上的毛羽数降低也越明显,且具有光滑、耐磨、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d)络筒机采用电子防叠装置能有效地防止纱线重叠现象,其防叠效果非常显著。   防叠装置与金属槽筒配合使用,其防叠效果更明显,筒子成形会更好,因而深受挡车工欢迎。
  e)对国产1332型络筒机进行9项配套技术改造后,筒纱质量接近引进机型所生产的质量,可以用于加工高档和出口纱,筒纱可直接供新型高速整经机和无梭织机使用,改造后综合技术经济效果体现在织造和棉布质量上的情况见表
  3。目前我国已经研制和生产出GA014MD-W型新型络筒机,它是在1332M型络筒机的基础上采用:H800系列电子清纱监控装置和定长装置、FG系列空气捻接器、金属槽筒、球面成形装置、满筒运输装置、SFU型座车和LF型巡回清洁装置等先进技术而组成的新机型。通过测试各项技术指标符合企业技术标准:
  a)装机槽筒径向跳动小0.12mm;
  b)筒纱成形好;
  c)空气捻接器接头标准可靠,接头处纱的强力百分比为87.%,CV值9.4%。
  d)电子清纱器灵敏度高,清纱成功率100%;
  e)座车动作灵敏可靠;
  f)吹风器风量大于360m3几。其使用性能可以代替自动络筒机,产品质量与国外进口的自动络筒机质量水平接近,而费用比引进机型节省85%—90%。这种机型络筒机是由5家纺机、机电、设备制造厂家进行跨行业,跨地区实行强强联合而实施的络筒机多项技术配套工程,对传统络筒机进行技术改造而取得的成果。
  11 结束语
  国产络筒机通过上述技术改造后,设备机械性能得到改善与提高,提高了筒纱质量和卷绕质量,为后道工序高产优质创造良好的条件。改造的基本工艺路线是:纱线张力均匀毛羽少,电子清纱多功能,纱线接头小而牢,筒子定长防叠成形好。改造的方法是首先以国产络筒机老机改造为主,同时对已引进的国外自动络筒机进行消化吸收,加速自动络筒机国产化步伐,最终被国产自动络筒机所取代。

网友A(2008-12-17):
Z&Q公司,根据纺织机械对张力控制的需要,开发出可有效提升整经质量和能力的新型纱线张力系统,作为附件可以独立工作,传感器测定并传回实际纱线张力值,并与目标值作对比。如果实际值和目标值出现偏差,单独对每条纱进行调整,保证纱线张力均匀。纱线张力器,纱线张力稳定且对纱线作用柔和,使张力器可运用于生产高强产业用纺织品的超细纱线,如织制电子业中的电路板织物的纱线,也可应用于土工布、传送带、玻璃纤维壁纸、高强防弹材料等生产新领域,受到用户的青睐。

纱线张力器 松式络筒机 络丝机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