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热电偶和热电阻

楼主(2007-07-04):
请问热电偶和热点阻使用的仪表是一样的么?

网友A:
单独热电偶和热点阻使用的仪表是不一样的。现在也有通用输入的可以兼容。

网友B:
不一样了,现在有些仪表是热电偶和热电阻都有接口

楼主:
那能不能麻烦推荐一下热电偶仪表.另外问一下,热电偶和热电阻是不是有他们的适用场合

网友C(2007-08-16):
热电偶和热电阻适用场合是根据设计人员的设计而定的!二次表可以互换用!万能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