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柴油罐液位,需要做防爆吗?

楼主(2007-07-04):
超声波测柴油罐液位,需要做防爆吗?做一套防爆要多花3000RMB啊。做过的师兄说说看看,有没有什么规范的啊?!

网友A:
你要远传信号的话一定要防暴!!

网友B:
必须要,柴油也有挥发可燃性气体
一点点火星就可能全军覆没

网友C:
是的,必须要做

网友D:
是的,必须做啊,不要心疼那3000RMB啊 !如果出了事故那可就不是钱 的问题啊!再说这也是必要的啊  !

楼主:
明白了,谢谢
还以为柴油不像汽油,不易点燃呢

网友E:
需要不需要防爆 不光看被测量介质,更需要了解仪表安装的环境!
别把焦点只盯在介质上!!

如果要盯柴油 你选两线制 进口品牌的 外壳密封比较好的 完全可以不用防爆的。-------出了事我不负责,不过我认为出不了事。

网友F(2010-01-22):
DING

柴油罐区的危险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选用了本安或防爆的现场仪表后,还要用安全栅吗?有用过或见过的xd告诉一下

网友G:
想也不要想,当然必要

网友H:
我觉得需要本质安全型

网友I:
不要因为3000RMB 而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J:
我们公司的柴油罐是用来给燃烧器用的。就是采用了加隔离栅的本安超声波。 E+H  不过这是老外设计的。

网友J:
我公司采用的是静压式来测量柴油的液位。 e+h   Type:DELTAPILOT  DB52-GK10    隔离栅:FMB 6772-AOE1A1

网友J:
不过在车间里的缓冲柴油罐(1m3),直接采用非防暴的音叉来测高低液位。 从防暴的来说,柴油的燃点很高。但是就怕形成爆炸性的混合物。

网友K:
可以采用静压防爆液位变送器啊,我们生产专业用在车载油箱油位测量的。价格便宜,安全可靠。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www.tianyue-china.com

网友L:
需不需要用防爆仪表主要看仪表安装位置是否在防爆区内,如在防爆区内,即使是测水,也得选用防爆仪表。

网友M(2010-02-22):
用本安防爆的加安全栅就可以,不过超声波探头受挥发的油气影响,寿命比较短,建议使用两线制雷达,有技术问题可打我电话13811356456

网友N(2011-04-09):
专业防爆安全栅 qq 1034434625  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