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并条机棉条粗节疵点的在线监控系统分析

楼主(2007-07-04):
并条机棉条粗节疵点的在线监控系统分析
 中国自动化网
【字体:大 中 小】
  及时发现处理或报警并条机上棉条粗节疵点,可以减少对下游工序产品的危害性,并使长片段质量得到保证,现代化并条机上不仅配备了自调匀整系统,还配有对棉条粗节疵点的在线检测技术,可很好的监控条粗节疵点,对提高纺纱质量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1 棉条粗节疵点的基本概念
  新型并条机的粗节监控器,设在输出部分,称为质量监控器QUALIYT MoNITOR,生条经过乌斯特条干仪检测后,粗节疵点在波谱图上的曲线形状,从曲线中可看出两个长而宽直的峰值,受检棉条长度远大于125米,根据波谱图上粗节疵点的距离可准确查出粗节疵点产生的原因。经过长期摸索分析,确定棉条粗节疵点最短长度可为20毫米,断面粗度偏差在+15%的波谱图上的讯号,所反应的情况不够确切,低于+15%的棉条,对纺出的细纱粗节的影响不显著,也对下游工序的产量无负面影响。
   经过大量试验得出如下结论:当棉条长度大于20毫米,棉条重量偏差大于+15%时,定为熟条棉条粗节疵点,也是熟条粗节疵点的在线监控的下限。
  2 粗节疵点的在线监控技术
  粗节是发生在棉条或纱线上的偶发生性疵点,其外观是沿棉条长度方向上横截面粗度大规定的偏差。一般纺纱厂大都利用试验室离线乌斯特条干仪对棉条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纺纱过程中这种偶发性粗节疵点及产生的原因,但粗节点已流入到纱线阶段,除了切除以外,已无其它方法挽救,以致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现代化高科技的并条机已配置了独立于自调匀整系统以外的单独检测与纠正粗节疵点在线自动监控体系,可直接在线检测一定长度内的棉条重量的偏差,这种在线监控技术是设在并条输出部分,可连续不停的在生产过程中对棉条粗节疵点的质量监控。
  新型高速并条机都配有粗节检测系统,以HSRl000型并条机为例,机上装有高精机械弹簧负荷扫描系统"SLiverFocus”,这种监控系统对讯号反映很灵敏,当棉条输出速度为1000 m/min的动态条件下可将测得的棉条粗节数据(重量偏差)讯号应用无接触,无磨擦感应式远距离传感器,可靠的检测全部棉条长度范围内的粗节变化,而且被检测的棉条不因设置粗节监控器改变前进的导条路线,这种新式检测仪可在线检测棉条支数,支数偏差,短片段棉条不匀率(CV%值),并设有长度方向的重量变化曲线一波谱图,可直接读出周期性棉条重量偏差等。监控操作简单,只要操作机上控制板即可完成监控并从检测讯号中应用特定的计算方法推导出粗节疵点的偏差程度。
  1.1被检测的熟条疵点与成纱粗节相关程度
  并条机在线检测的粗节疵点与环锭细纱机,转杯纺纱机纺出的细纱长度粗节疵点相比较,根据纱疵分级仪检测结果,可看出熟条粗节与细纱长粗节相关。
  试验条件:熟条号数,58ktex,环锭细纱20英支,转杯纱18英支,可试验长度为10万米粗节疵点数,熟条疵点为粗节个数/千米,在曲线中可看出环锭纱,转杯纱粗节疵点的分布基本与熟条疵点的分布状况相类似。
  在线对并条机棉条粗节疵点的检测,可及早发现半制品熟条的重量偏差,并迅速反映出问题所在,以便及时解决。
  1.2在线熟条粗节疵点检测系统可直接将条干匀均度,重量偏差,粗节疵点以波谱图方式报告出,并配有报警功能,可及早纠正粗节疵点,以减少下游工序(络纱机电子清纱)的负担。
  1.3并条机上在线监控系统及早从熟条中发现粗节并予以纠正的功能是减少纱疵,提高纱线质量的超前基础工作。当发现粗节疵点超限时,会自动指令并条机停车,一般超限停车的界限是正常棉条粗节的三倍。即正常粗节在+15%及以下,超限粗节疵点+25%及以上,界于正常水平及停车界限之间的粗节偏差程度是正常的,对后工序成纱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正确掌握并条粗节疵点进行正确分类,将100KM棉条分成三级:+15%、+20%及+25%。+15%的粗节疵点与牵伸本身产生的疵点相关;+25%的粗节疵点与喂人部分的缺陷有关。与正常棉条相比较时,如果这类粗节疵点是呈显著比例增加趋势,可将产生的疵点很快鉴别出来。

网友A:
棉条输出速度为1000 m/min
有这么高的车速吗?

网友B:
能不能把关键段落粗体显示?

网友A:
我这使用的粗纱条干仪可以是曲线的形式显示

网友C(2007-10-24):
hsr1000理论上可达1000m/min

楼主:
1000 m/min
按现在306并条出棉罗拉最长20CM计算
应该转速在5000转,306并条是不行
单眼并条机速度是普通并条的2倍,理论可以。
不过实际达到600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