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启动和软启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说白了,软启动也是降压启动,软启动设备的成本比自藕降压启动差不多,只是卖得贵.深圳华太节能的节能器带软启动,需要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B:
1、星三角降压起动、自偶变压器降压起动,这些传统启动方式,降压不改变正弦交流电的波形性质,降压不降功率因数;
2、我们假设:一台电机用传统方式刚好起动,起动电压U1,起动电流I1,起动功率因数为COSθ1,起动转矩M1,负载反力矩Mf,即
M 1=CeU1I1COSθ1=Mf;
3、如果采用SCR晶闸管移相软起动,起动电压U2,起动电流I2,起动功率因数为COSθ2,起动转矩M2= CeU2I2COSθ2,若:U2=U1,I2=I1,由于功率因数低COSθ2<COSθ1,电磁转矩小M2<M 1,而无法启动;
4、要起动必须增大电压U2>U1、电流I2>I1,在U2I2增大到传统启动方式U1I1的COSθ1/ COSθ2倍时即:
M2= CeU2I2COSθ2=CeU1I1(COSθ1/COSθ2)COSθ2= CeU1I1COSθ1=Mf
电机才可起动。
5、也就是说,以电机起动时的UI值看,SCR晶闸管移相软起动比传统方式大COSθ1/ COSθ2倍。
6、SCR晶闸管移相软起动启动性能差!

网友C:
软启动也是降压启动,只不过电压连续可调

其他降压启动不可调,自藕降压启动在运转中也无法调

网友B:
1、软启动也是降压启动,只不过电压连续可调;
2、但是,电压由小到大连续可调时,电磁转矩小,电机堵转;
3、只是电压接近380v时电机启动的;
4、电压连续可调对电机启动无实质意义!

网友D:
竟说外行话,哪家生产的软启动要接近380V电机才启动.通常30% 一百多伏电机就开始转动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E(2007-11-06):
呵呵!其实你们说得都不错哦!如果380V才启动,呵呵那叫降压或软启动吗?

网友F:
到底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C:
星-三角满足时就星-三角启动最合算
其次是自偶变压器
变频器最好

网友G:
软启动好,维护方便!就是钱贵点!

网友H(2008-03-21):
同意ZSS的观点,我认为是软启动的性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