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镇流灯的点小疑问

楼主(2007-07-04):
为什么自镇流高压汞灯熄后再次点亮需要一定的冷却时间??通过什么来控制这个温度的?

网友A:
开始通电时灯泡内部温度低,气压很低。220V电压很容易起辉点亮
正常灯亮的时候灯芯温度很高,内部的气压也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叫高压汞灯)。这时候灯熄灭,灯芯温度不可能马上降下来,这时候的起辉电压很高,220V电压太低,不能够点亮灯泡
必须等到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气压下降到220V可以触发灯泡起辉才能够点亮

网友B:
也是对灯泡的一种保护.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C:
同意,以前知道这种现象,不知道原理,谢谢

网友D:
以前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领导问咋回事,就给他说是延时启动,必须待它冷却下来才可以启动。
心力的阐释很全面哈。

网友E:
延时启动,很形象,跟老板就应该这么说哈

网友F:
有时候用起来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