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04):
新购一个PLC,本来应是6ES7 214-1AD23-0XB0的,但是购回的是6ES7 214-1AD23-0XB8,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输入程序后,和触摸屏不能通讯,我再找一个6ES7 214-1AD23-0XB0输入程序后能正常和触摸屏通讯的。我想是不是6ES7 214-1AD23-0XB8程序通讯设置有什么问题,于是连线准备上载程序,但是也不能上载了,提示说“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再重新尝试”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想清除程序,上、下载都不成。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呵呵,没人来谈谈?自己顶一个。坐坐沙发也是不错的嘛。6ES7 214-1AD23-0XB8和6ES7 214-1AD23-0XB0都是CPU224的,各输出输出也一样,应该只是版本不同而已。

楼主:
大家说一下,我如何才能把6ES7 214-1AD23-0XB8里面的程序修改或是清除?谢谢了。

楼主:
我再顶一下,请大家谈谈看法啊。

网友A:
在“SET PG/PC INTERFACE”的
“PC/PPI CABLE(PPI)”
的“PROPERTIES”选项中
选择“ADVACE PPI”和“multiple master network”2个选项试一下

楼主:
谢谢老工控了,这些我都试过,但是还是出现以上提示。真的是奇怪了,现在这个PLC和外界的联系好象全断了,用存储卡更新程序也不行,和人机界面通讯也不行,上下载,清除全不行。但是如果不用通讯,程序的运行是正常的。

楼主:
现在我又咨询了西门子客服热线和经销商,用恢复出厂值软件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有的怀疑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不是我在软件里把波特率改为了187.5K,虽然我记得我没有改过,但是我认为这个怀疑有一定的道理,那我如何才能用187.5和它通讯?现在的电缆不支持这个波特率的,人机界面也不支持187.5呀。

网友B:
用原装电缆应该可以使用187.5K波特率通讯

网友A:
如果是波特率的问题,试一下以下方法:
1、双击CPU模块,显示“PLC类型”,选择PLC主机型号
2、单击“通信”,选择“搜索所有波特率”
3、再试一下通讯。
我使用的是S7-200CN软件,可能与S7-200不太一样,功能应该差不多。
ps: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瞎猜,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工控和心力两位大力支持,我用的就是原装电缆,但是不支持187.5K,最高只支持到38.4K,我昨天试过用“搜索所有波特率”,但是自动只搜索9.6K和19.2K两种。我刚才又手动修改波特率为187.5,刷新后提示为“通讯超时”,这应该是我的电缆不支持这个波特率。但是,当我按“确定”时,又弹出“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再重新尝试”。晕了。

网友C:
你这个买的是224CN, 所以需要用V4.0Sp3版以上的软件,而且需要设置成中文环境! 其他的照常使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编程软件是V4.0SP3的,而且我也是设置为中文了。这个版本行不?我第一次输入程序也输入了呀。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是两台0XB8
其中一台没什么问题,第二台就有通讯问题
我当时用的是sp1
后来改sp3就好了

网友E:
你先把软件升级到sp4,并设置为中文环境,然后再测试,可能会少走不少弯路。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先试着找一下SP4,看看能不能找到,如能找到,试完有什么结果我再上来说说。

楼主:
SP4正在龟速进入电脑,请大家继续发表看法。今天询咨西门子客服热线时,他们也曾经问过软件版本的,后来他们听说是SP3也就没说什么。

网友F:
0是德国原产
8是国产
这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在停止状态下再通信

楼主:
谢谢发包夞兄,我试过在“TERM”“STOP”“RUN”三种状态下的通信。都不行!

楼主:
刚安装好SP4,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结果和SP3一样

楼主:
我的图为什么不见了????????

楼主:
呵呵,第一次发图,还没有弄懂方法,见笑了。

楼主:
搞了一天时间,没有什么进展,真是头疼,难道只有送回厂商这一条路可走?各位大侠、前辈、兄弟、姐妹们,有什么方法,多多指点一下吧。

网友E:
估计还是你的电缆问题。请参阅:
http://cache.baidu.com/c?word=%B5%B1%C7%B0%3B%C9%E8%B1%B8%3B%B2%BB%3B%D6%A7%B3%D6%3B%D6%F7%D5%BE&url=http%3A//www%2Eele365%2Enet/s7%2D200%5Fwqtirt%2Ehtm&p=9a769a45d6df0af41aaac4710e10cf&user=baidu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CPU硬件的问题,不太象电缆故障,建议有可能再欢一个CPU试试

楼主:
谢谢老菜鸟和jicengweixiugong,我用这条电缆可以和CPU224正常通讯,我还有一条几十块钱的PPI电缆,也能和其他CP224PLC通讯,我手头没有6ES7 214-1AD23-0XB8,(也就是所谓的CPU224CN了)。老菜鸟前辈,你发的链接我去看了,再次谢谢,他的故障现象和我的一样,我再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另一条西门子的原装电缆试试,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程序的通讯真的有的问题。

网友H:
你应该把软件升级,并在中文状态下,再试看

网友I:
-0XB8是CPU224 CN的;
软件必须用V4.0 SP3以上版本才能通讯;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波特率先用9.6通讯后,把你的设置(187.5)下载后187.5才能起作用。

网友K:
软件必须用V4.3 SP3就可以;

网友J:
所以一开始要先用ppi电缆

不会,学习!

网友:
一个国产,一个老外的,区别大大的

网友L:
6ES7 214-1AD23-0XB0的和6ES7 214-1AD23-0XB8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倒是软件的版本有区别。6ES7 214-1AD23-0XB0和6ES7 214-1AD23-0XB8我们现在都在用,6ES7 214-1AD23-0XB0主要用于重要用户。
你最大的可能性是下载了178.5K速率, 也可能你使用的电缆不支持多主站,但却使用它在网通讯。
把PLC单独分开,使用原装电缆(铭牌上只支持38。5K,实际可支持178。5K),各种组合(地址,波特率通讯口)试试。不是原装的电缆就不用试了,肯定没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支持,我现在在外面,回去我再试试。真的再次谢了。我用的一直是V4。0SP3的,现在已经升级到SP4了。都是中文设置的。回去试了有什么结果我再上来说一下

网友L:
SP3、SP4、SP5单在通讯这点上似乎是一样的,感觉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要通讯得上的关键是电缆和设置。

网友L:
“我用的就是原装电缆,但是不支持187.5K,最高只支持到38.4K,”-----这根电缆不支持多主站。
  支持多主站的电缆,都支持187.5K速率。

楼主:
谢谢老愚者前辈,回来刚刚将电缆的DIP开关和软件的通讯波特率各种组合试了两遍,但是还是通讯不上。我的电缆是6ES7 901-3BF20-0XA0,它的电缆图片上注明000为38.4K就是最高了,我不仅试了图上的各种组合,还试了110和011及111这三种组合,但是还是不行。我想请教一下老愚者和其他前辈,支持187.5的是什么电缆?

网友A:
是否电缆有问题?
我使过的电缆型号是PC/PPI:6ES7 901-3BF21-0XA0

21和20是否不同?

楼主:
请大家就此问题继续发表看法。就现在来看,我认为老愚者前辈的“你最大的可能性是下载了178.5K速率”这个可能性最大。有可能是我在设置系统块/PLC地址时,一不小心点了波特率,并滑动了鼠标中间键。什么型号的电缆可以支持187.5的波特率?也请大家说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老工控前辈,6ES7 901-3BF21-0XA0和6ES7 901-3BF20-0XA0有什么不同?我的这条电缆是made in USA,电缆上附的图只有5个DIP开关,但实际有6个,000为38.4K波特率,也就昌图上所注明的最高波特率了,101为1.2K的波特率。就DIP的前5个开关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我看西门子的选型手册上的图和电缆上的图是一致的,但是第6个开关有什么作用,我还没有试出来,好象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L:
6ES7 901-3BF20-0XA0和6ES7 901-3BF21-0XA0这两根电缆均不支持多主站,但在点对点通讯都可以工作在178。5k,这都是我们实试过的。这两根电缆用于下载上载(PLC不组网)或单PLC监控都可以用。
   如果两根电缆要用于178。5K,开关置38。5K位置,PLC和编程界面按178。5K设置好就行。
   新的支持多主站电缆USB/PPI:6ES7 901-3DB30-0XA0。可以在S7-200网中使用,波特率自适应。我们感觉,组网使用6ES7 901-3BF20-0XA0或6ES7 901-3BF21-0XA0调试太吃力了。
   新的支持多主站电缆PC(RS232)/PPI:6ES7 901-3**30-0XA0。打**处是2个字母,没用过,记不住。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老愚者前辈。

楼主:
再次将电缆的开关设为000(8.4K波特率),软件方面,设置PG/PC接口,的PPI电缆设置为187.5K波特率,并且试过选高级PPI等选项,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L:
I小龙:
  根据你的贴,我们做了试验,把试验情况向你说一下:
1。使用6ES7 901-3BF20-0XA0或6ES7 901-3BF21-0XA0均可下载178。5K的软件(不论电缆开关任何放置)。但一旦下载了178.5K,这两根电缆就均对该PLC无能为力了。过去下载过几次都没问题,因为我们是成熟的产品,车间不是用这种电缆做通讯试验,所以没有发生过象你的问题。不正确的回贴,让你费力了。
2。使用6ES7 901-3DB30-0XA0没有碰到任何问题。
3。如果程序编有通讯指令(例如NETR、NETW。。。),PLC就成了主站。用6ES7 901-3BF20-0XA0或6ES7 901-3BF21-0XA0做PLC--PC通讯,也出现你的情况。
  由于车间太热(39度),没做详细,可能有误。

网友L:
上面的第3点是指下载的是9.2K或19.2K速率.

楼主:
谢谢老愚者前辈,辛苦您了!就我的这个小问题,让您亲自到车间试验,并把结果告诉我,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是不胜感激。就这个PLC看来我还是返回厂商,让他们帮助修改波特率好了。修改了波特率之后有什么现象我再上来说吧。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的是老愚者前辈。

楼主(2007-08-10):
该PLC返回给经销商,本来是让他们给维修的,但是他们直接给我换了一台新的。因此该PLC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是不知道。在此再次感谢老愚者、老工控、老菜鸟等等前辈的大力支持。谢谢!

网友M:
是拨特率设置问题,
  6ES7 214-1AD23-0XB0的和6ES7 214-1AD23-0XB8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倒是软件的版本有区别。6ES7 214-1AD23-0XB0和6ES7 214-1AD23-0XB8我们现在都在用,6ES7 214-1AD23-0XB0主要用于重要用户。
你最大的可能性是下载了178.5K速率, 也可能你使用的电缆不支持多主站,但却使用它在网通讯。
把PLC单独分开,使用原装电缆(铭牌上只支持38。5K,实际可支持178。5K),各种组合(地址,波特率通讯口)试试。不是原装的电缆就不用试了,肯定没结果。

网友M:
老愚者是对的.我也遇到国

网友N(2009-08-26):
大哥们,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本来通讯的都挺好的,都运行好几天了。但不知怎么发生了意外,一下子就突然无法通讯了,现象跟上述一样!还有这根通讯电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把PLC与计算机的通讯线拔了,上传,下载,监控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我初步觉得是microwin出了问题,也许重新装一遍会好。还没有尝试,等我明天尝试了,再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O:
下载程序时,要先清除旧程序,点击PLC,选择清除后,PLC会自动清除旧程序。然后下载新程序。

网友N:
我今天验证了一下,重装了3遍microwin sp4 点击监控时的提示才有profibus什么什么 变成了 通讯超时 。在后来发现计算机的com口也坏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明确,不知是不是射频电源的干扰造成的。但居然造成了软件的损坏,真是让人费解。还有我发现microwin重在工业工控机上和装载普通台式机上所占用的空间大小不同分别是2.33M与2.41M。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P:
偶今天也遇到了还有人告诉我怎么解决的饿啊

网友Q(2010-02-18):
我的PLC通电后红灯亮,使用输入输出,不亮灯。和电脑连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R(2017-09-03):
我只有一台s7-200 CPU224XP PLC,在PPI通信下做网络读写通信练习,程序写进去之后再次用microwin sp4更新程序就提示相同问题,折腾很久搞不定。忽然脑瓜开窍,我是两个通信口的PLC,能不能用另一个口连接进行通信清除PLC内部块和程序呢,结果真就搞定了,原来设置的主站通信口也可以正常连接通信了。

新手学习中,一点点收获也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