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7-07-04):
    现有一大型超市中央空调系统需要节能改造,求助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方案,急!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吴生    010-62142764

网友A:
  利用夜间供电负荷轻,环境温度低,制冷耗能低等特点,夜间制冰蓄冷,白天用!最有效的节能方式!!!

网友B:
人家的中央空调系统已经形成,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哪能轻而易举地改成冰蓄冷。
如果采用冰蓄冷,那么现有的空调怎么办?

楼主:
 这家超市的中央空调系统是安传统的工艺控制,其中没有一台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能源损耗很大,

网友B:
1、建议空调风机采用变频。
2、在春、秋及初夏季节,应尽可能地利用室外的冷空气。

网友C:
网上收一下 一大把! 具体就是做个恒温控制 应该没有问题的! 你空调冷却水泵是多大的?

网友A:
中央空调系统不用变频器控制,温控就可以了!

网友A:
改成冰蓄冷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改动蒸发器部分!

网友D:
中央空调系统耗电量最大的应该是主机,主机在整个系统当中占60%以上,循环系统仅占整个系统用电量的40%左右。大部分中央空调的主机有自动加载和卸载的功能,且主机有螺杆式、活塞式、离心式等多种机型,不全是平方转矩负载,对其进行节电改造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且一般客户不希望改动空调的主机。
    因此,中央空调的改造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了循环系统上。如果对循环系统进行节电改造,使主机也能间接节电,将是一个很好的节能方案。事实证明,通过对冷冻泵与冷却泵的合理化控制,不但循环系统本身可节能30~75%,而且可以促进主机间接节能10~20%。
    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循环系统、冷却泵与冷冻泵除个别小型机型外,大部分为多泵,随着太气变化而启动不同数量的泵,即:气温高时多开泵,气温低时少开泵,表面上看已经采取了节能手段,但是有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例如开一台泵不够开两台泵浪费的问题。
    JLD-中央空调节能系统就是以冷冻水与冷却水的进出水温度为控制依据,对冷冻泵、冷却泵及送风系统的风机进行变频控制,使中央空调系统始终运行在最佳的状态,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
若有需要请拨打057185127193姜先生咨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6 0:06:00 发表的内容:
    中央空调系统不用变频器控制,温控就可以了!
  改成冰蓄冷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改动蒸发器部分!
--------------------------------------------------------------------------------------------
牛!!!
不用变频,怎么个温控法?
改成冰蓄冷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要花多少银子?改装费占现有空调系统的?%。

网友A:
温度间歇开关控制!

网友A:
夜间冰蓄冷技术可节能40%以上!

网友B:
温度间歇开关控制?是控制水泵?是控制制冷机?还是控制风机?
我总觉得刘兄老是跟变频器过不去。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6 16:16:00 发表的内容:
  夜间冰蓄冷技术可节能40%以上!
--------------------------------------------------------------------------------------------
准确地说,冰蓄冷不但不节能,反而多耗能,只能为用户节省电费。
至于为何将他列为节能项目,主要是社会效应,因为夜间电能过剩,供电公司为鼓励用户夜间用电,有意识地降低电费。而冰蓄冷技术正是利用了夜间廉价的电费,预先制冷供白天使用,从而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有的电费白天与后夜电价差2倍,可以用后夜制冰的方法

不节能但节钱,一样

网友F:
各位说得都有理  还是看实际情况

网友B:
改成冰蓄冷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要花多少银子?改装费占现有空调系统的?%
任何节能项目都得考虑投资回收期,不知改成冰蓄冷后的节能回收期是多少。
刘兄你不会告诉我,回收期是5年吧。

网友A:
   这个技术是最成功的技术,白天、夜晚的环境温差20度,晚上制冷耗电节约50%
   yjig:你只要了解一下空调耗电情况,你就知道这个方法的重要意义!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6 16:56: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技术是最成功的技术,白天、夜晚的环境温差20度,晚上制冷耗电节约50%
 …
--------------------------------------------------------------------------------------------
提醒一下:白天、夜晚的环境温差20度是在新疆,你能肯定用户的空调也在新疆?
其他地区的昼夜温差大约有10度多一点,虽然夜间制冷电耗小于白天。对了,不是制冷,是制冰,制冰的电耗要比制冷大。
就连冰蓄冷的经销商也承认,冰蓄冷的电耗大于普通制冷。

网友A:
昼夜温差大约有10度--20度之间,这个节能技术是成立的,我们不用怀疑这个技术!

网友B:
不是怀疑的问题,既然你说冰蓄冷节能(注意:不是节省电费),那么,现在就请用事实证明,冰蓄冷在昼夜温差10度的环境下(新疆温差达20度是特例),制冰电耗(不是制冷)小于普通制冷.

网友A:
看来你考虑的是冰的温度低,也就是蒸发温度低,所以耗电量大,其实从单位制冷量的耗电来说,制冰耗电量要小!因为制冰过程效率高!

网友B:
节能(不是节省费用)的理论依据在哪?工程实例在哪?

引自http://www.cnzlsb.cn/TradeNews/ViewTradeInfo.aspx?InfoId=104
当然,蓄冷空间也存在明显的缺欠:一是它的系统运行效率比传统中央空调要低,主要是增添了蓄冷系统后增加了换热、传热和工质损失,以及冰蓄冷制冷机蒸发温度低导致制冷效率下降;
引自http://anye18.blog.com.cn/archives/2007/2347242.shtml
但融冰、制冰所耗总电量大于直接供冷用电,致使运行费用有少量增加,而当采用优化控制(曲线5、6)时,运行费下降非常明显示,这是因为优化控制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分配负荷,虽然融冰、制冰耗电量有所增加,但由于转移电量大,最终使运行下降。

引自http://bbs3.zhulong.com/forum/detail4048872_1.html
采用冰蓄冷机组,是将电量暂时转化为冰的能量,以备使用。但从能量使用上来说,冰蓄冷机组比其它机组要费能源,因为他又经过了一次能量的转化,每次能量转化都不是100%的,肯定要有损耗的。
而冰蓄冷机组的优点是:白天电价较高,而且白天使用电高峰,电力上可能会产生供给不足的现象。那冰蓄冷机组就采用晚上的蓄冰能量供给整个楼房使用,消耗很少电能。到了晚上,用电单位少了,他便开始工作,消耗电能来制冰。这样他虽然浪费了小部分能量,但将晚上的能量移到了白天使用。这样利用晚上和白天的电价差,节省能运行费用。同时避开了用电高峰,保证在用电高峰期也不会影响空调的使用和效果。

网友A:
从能量使用上来说,冰蓄冷机组比其它机组要费能源,因为他又经过了一次能量的转化,每次能量转化都不是100%的,肯定要有损耗的。

网友A:
蓄冷空间也存在明显的缺欠:一是它的系统运行效率比传统中央空调要低,主要是增添了蓄冷系统后增加了换热、传热和工质损失,

网友A:
    “冰蓄冷制冷机蒸发温度低导致制冷效率下降”

1、蒸发温度低,制冷效率下降;
2、冷凝温度高,制冷效率下降;
3、晚上,制冰蒸发温度低,由5度降到-2度,7度温差;
4、晚上,环境既冷凝温度也降低,10度-15度温差;
5、总体说制冷效率不差!

网友G(2009-03-09):
都是专家啊.牛!!!

网友H(2009-11-06):
看来这个网做的 还是非常专业的哦 制冷设备

网友I(2011-01-23):
1.改冰蓄冷只会多耗能而不是节能``只是晚上的电很便宜``多用点电但也是少花钱的

2.普通的空调改不了冰蓄冷的``冰蓄冷的主机和普通空调主机在技术参数上是不一样的```冰蓄冷的主机温度要低得多``用乙二醇做循环介质...

3.改冰蓄冷空调需要很大投入``需要很大的空间```要装热交换器...冰桶或建蓄冰池....

网友J(2011-03-31):
为什么不考虑地源热泵技术呢,整体节电率能达到40%,就是投资成本较高。

网友J:
利用变频技术在循环泵上做改造绝对达不到50%,理论上看是可以,但扬程上你不得不考虑吧。

网友J:
楼主提供的数据太简单,超市在几层,有多高,冷却塔有多高,现在泵扬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