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个控制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04):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5072
看了这个帖子收益非浅啊。
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控制变压器都是互耦绕制的吗,也就是说都不是自耦变压器(220V中间抽头抽出24V?)吗?

  还有,现在我们公司澡堂用的是蒸汽加热,靠人工控制阀门,现在我想把它改为热电偶控制电磁阀(节约点蒸汽),电磁阀是24V AC,变压器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有2个选择,一个是德力西的BK50,说明书上写的是互耦绕制的;还有个是机床变压器,绕法不清楚),控制变压器应该用哪个呢?
  我担心会不会有人洗澡触电,比如变压器市电串入低压侧?现在是担心的要死,也不知道还有其他危险没有?
  高手帮忙提点意见啊!

网友A:
2个都一样,只要是AC24V,输出24V功率够就行
其实直藕变压器很少见,多用在调压器,稳压器等不需要隔离的地方,降低成本

24V虽说在安全电压36V以下,不过在潮湿的地方12V也也可能不算安全电压

你只要做好电磁阀外壳接地就没事

楼主:
心力:
完蛋了,澡堂能不潮湿么?
电磁阀只有2根线啊,怎么接地?
用控制变压器会不会有危险呢?
实在不行,我想搞个220V-24V的安全隔离变压器(貌似要定制?),这样会安全点把,毕竟有人触电不是小事啊!

网友B:
用于安全用途的变压器,不可采用自偶式变压器,因自偶式变压器的高压(220V)与低压是连通的。

楼主:
大家说用这种控制变压器安全么?

网友A:
普通变压器就是隔离的,
你说的——变压器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有2个选择,一个是德力西的BK50,说明书上写的是互耦绕制的;还有个是机床变压器,绕法不清楚),控制变压器应该用哪个呢?
这两个都是隔离变压器

在电磁阀附近地面上打个接地极,把电磁阀与管道统一接地不就得了

隔离变压器也不要以为绝对安全,损坏时绝缘击穿可能高压串到低压线路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的初次级是分两个线包的比分层绕的隔离要好,
次级24V可以一端接地,如是分层绕的变压器把靠220V线圈的那头(一般是内里那个头)接地

网友D:
  订制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E:
是互偶还是自偶量一下就知道了,自偶的端子都是相通的

网友F:
常用的机床控制变压器和照明变压器均为隔离型的,尽可放心使用,但是电压最好用12V的更安全一些。

网友G:
用气动阀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H:
普通变压器就是隔离的,
你说的——变压器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有2个选择,一个是德力西的BK50,说明书上写的是互耦绕制的;还有个是机床变压器,绕法不清楚),控制变压器应该用哪个呢?
这两个都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I:
可以自绕一个嘛..隔离绝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