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1.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7-04):
台安N2-1.5KW变频器出现了加电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是何故,各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A:
显示屏有没有插好

网友B:
开关电源

网友C:
如果是刚买的新变频器的话,可能是你电柜里面布线问题。检测输入电源电压有没有近来。如果有三相380V电压而没有显示,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损坏所造成。

网友D:
说清楚一点,大家也好讨论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沈余在 2007-7-4 23:15:00 发表的内容:
  显示屏有没有插好
--------------------------------------------------------------------------------------------
台安容易显示器插头错位
插座设计有问题,塑料也容易掉

网友F:
不显示,这个范围太广了,说的仔细一些!

网友G:
这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检查380V输入是正常的,怀疑变频器显示屏有没有插好,打开后重新插过,加电无效.继续求助

网友H:
打开机器上盖板 上电时 电源指示灯是否有亮?是否能听到继电器有吸合声,如果电源指示灯没亮说明无输入电源,如果电源指示灯有亮而没听到继电器吸盒的声音说明此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问题。或者查一下是否有24伏。

网友I:
开关电源坏

网友J:
你两台变频器一样型号,互换组件不就搞明白了。

网友K:
电源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台安N2-403里面有一个保险管,可以先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下,

网友M(2009-08-20):
目测主板里面的发光二极管有没有亮.QQ237718457

网友N:
台安的N2系列, 开关电源确实容易坏,(参考安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