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序列号是什么呀?

楼主(2007-07-04):
我下载了欧母龙的MPTST的软件可是不知道序列号无法安装呀?谁知道它的序列号呀?请告知,谢谢了。

楼主:
谢谢YTLEADER回复,可以了,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MPTST软件中写入数值的地址可以是DM,可是在NTST中写入数值的地址只能是D,如果写DM的话就提示错误呀?是不是NTST中的D就相当于MPTST中的DM?
帮忙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用过
文本可以考虑国产的
有问题联系
QQ 365871920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但是omron plc里cp1m里好像是DM,而cp1h里是D,两者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用NTST软件创建一文本型号NT11S-SF121的文件,应该用文本上的F1等功能键换页吧,可是在NTST软件中用什么可以实现从一页画面跳转到另一页画面呢?,我在NTST软件中没找到F键的换页功能呀,因为第一次用软件不熟悉,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