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在线表格归档问题

楼主(2007-07-04):
大家好,最近搞一个上位程序,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知道的专家能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有十个左右归档变量,我想让他这十个左右归档变量,取决于其中一个变量变化情况,是一个二进制变量。当它为1或为0时,其它九个变量同时归档一次,其它时间不能让那九个变量归档。

网友A:
我曾经做过,不过是在别人指导下做的,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我也好期待这个问题的解答。

楼主:
TO:贸红梅
你能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吗?如果愿意的话,麻烦能不能把方法发至:jxw134@163.com

网友B:
第1步:啟動您的Wincc
第2步:打開變量記錄
第3步:選擇您已經建立的變量,然后點擊屬性
第4步:過程變量屬性-》采集類型選擇周期-可選擇
第5步:事件-》起始時間/起始變量中選擇您需要控制的變量,然后結束中選擇您需要的變量,確定即可,其余歸檔變量做法相同。

网友C:
在变量归档属性里有的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