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4线制4~20mA和选择2线制4~20mA传感器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07-07-04):
请问一下,选择4线制4~20mA和选择2线制4~20mA传感器的原则是什么?
还句话说什么情况选4线制,什么情况选2线制?谢谢

网友A:
看现场的具体要求了,主要是系统设计的要求,现场供电的要求220V   还是24V

楼主:
这个跟现场供电有关联吗?
220V的现场设备需要4-20mA的信号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的啊!

网友B:
现在的打多是采用 是两线 制 的啊!还要看系统 的要求啊 !

网友C:
同意真诚永远的意见

网友D:
这与供电电压无关,与具体的表有关系,看仪表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要求,如是有源的,信号需提供24v,如无源要求的,信号不需要提供24v,这时仪表的电源由另外提供,这就是4线制

网友E:
同意吴戈的,与供电电压无关
我们认为有源的就是两线制,电源串在信号内,电源要求是24V.
无源的就是四线制,信号内不含电源,电源是外供的,电源具体根据输入要求定

网友F:
更据需要来选,两线制造价要低些,

网友G:
现在大部分都是2线制了

网友H:
“选择4线制4~20mA和选择2线制4~20mA传感器的原则是什么?”

1、现场测量机构是双桥结构,测量精度较高,测量数量级低,必须匹配选用4线制4~20mA;
2、如果现场测量机构,不适用四线,就匹配用二线制,不是价格或布设工艺的问题!

网友I:
能用四线的,不用两线。实在没有办法再考虑用两线。

网友J:
楼上的说的就不对了,现在两线制是标准信号,四线制的很少见吧!选什么,看系统配置和要求。其实两种都通用的

网友K:
没想到啊!这样的问题,居然也能引来这么热闹的百家争鸣!
看来一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全说对的,还有胡说八道使人误入歧途的!

网友J:
这个问题在实际使用中无太大意义,但弄清楚是好事情,希望楼上给详细的解答!不然大家都是不十分的明白啊

网友L:
“选择4线制4~20mA和选择2线制4~20mA传感器的原则是什么?”

1、现场测量机构是双桥结构,测量精度较高,测量数量级低,必须匹配选用4线制4~20mA;
2、如果现场测量机构,不适用四线,就匹配用二线制,不是价格或布设工艺的问题!
----------------------------------------------------------
    显然刘工将两线制、四线制仪表与热电阻仪表上的所谓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混淆了。此两线制非彼两线制。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集成两线制信号变送器. 它可将传感器信号变送为4~ 20 mA 的电流信号输出, 而且输出信号线与电源线复用. 两线制变送的突出优点是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系仅仅使用两根双绞线, 这两根双绞线既是供给变送器工作的电源线, 又是信号输出线. 同时变送器与二次仪表的接口采用两线制可使线路简化, 接口简单。
    二线制的变送器对电源的消耗是有上限的,一个使用24V输出4~20mA的变送器,它的最大功率允许消耗是480mW,如果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则输出失准,就不能设计成二线制的仪表,就必须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
     至于二线制、四线制仪表的选用,能用二线制就尽量用二线制的。之所以有四线制的存在,一个原因是上面说的电源消耗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早期电子技术的局限性及成本考虑,因为二线制电路用到的IC,尤其高精度的IC,其成本是相当不菲的。

网友K:
“芯片维修”兄弟的解答圆满了。

网友M:
与具体的表有关系,看仪表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要求,如是有源的,信号需提供24v,如无源要求的,信号不需要提供24v,这时仪表的电源由另外提供,这就是4线制

网友N:
4线制传感器一般信号为0~10mA!!

网友K:
帅兄所言极是。呵呵。

网友O(2007-08-07):
学习学习!收获不小!

网友P:
个人在工作中多用两线制,实在一行才用四线制,主要是方便,

网友Q:
要知道,两线制把功耗做到3.6MA以内,而且要保证精度,
并不是所有的仪表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R(2007-09-07):
一般根据现场的要求来定的

网友S(2009-01-05):
谁能讲的具体点,我刚接触工控

网友T(2011-05-20):
不错,学习了。终于搞懂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