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湿度开关

楼主(2007-07-05):
咨询一下,哪位大哥知道,有没有一种湿度控制装置。要求根据湿度的大小(两点,例,相对湿度50,60)发出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的打开与关闭。我要控制电磁阀的开闭,12V直流

网友A:
看看我们的这款产品。http://www.ltm8000.cn/prodetail.asp?artcle_id=221 LTM-8230 商用LCD显示壁挂式温湿度控制器(可选通讯功能) LTM8230(C)是壁挂式LCD显示温湿度并且带报警输出控制的商用温湿度显示控制器 【功能简介】 1)测试周围环境的温湿度; 2)功率控制输出自由组合; 3)上下限回差设定; 4)蜂鸣器报警输出; 【技术指标】 结构 外形尺寸 100×80×25(mm)
显示方式 液晶显示(温湿度同时) ,模块485地址 结构形式 一体式 温度 测温范围 -20℃~+60℃ 分辨率 0.1℃ 测量精度 ±1℃ 湿度 测湿范围 小于95%RH,无凝结 分辨率 0.5%RH 测量精度 ±3%RH 报警控制方式 蜂鸣器 高温、低温、高湿、低湿报警 继电器 两路继电器(7种不同组合方式输出) 1. C—H H—H 高温高湿控制(制冷除湿控制) 2.C—H C—L 高温低温控制(制冷加热控制) 3.C—L H—L 低温低湿控制(加热加湿控制) 4.H—H H—L 高湿低湿控制(加湿除湿控制) 5.C—H H—L 高温低湿控制(制冷加湿控制) 6.C—L H—H 低温高湿控制(加热除湿控制) 7.C—HL H—HL 高低温高低湿控制(超限报警) 8.C—L C—H 低温高温控制(与功能2的继电器互换) 供电电压 6-12V 功耗 50mA 安装方式 壁挂 通讯方式 485通讯(选配)

楼主:
请一楼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