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些疑问,用钳型表测两台设备的电流,分别是4.6A和7.5A,设备都是三相四线制,在进线处串联两个三相电表,耗能的电表读数居然一致,不懂?望老师们解解惑,多谢拉

楼主(2007-07-05):
 最近有一些疑问,用钳型表测两台设备的电流,分别是4.6A和7.5A,设备都是三相四线制,在进线处串联两个三相电表,耗能的电表读数居然一致,不懂?望老师们解解惑,多谢拉

网友A:
电流大的可能因负载轻,功率因数小.所以用电与小的一样多

打个比方,同样2台设备  一台用10kw电机  运行电流18A;另一台用22KW电机,运行电流30A.这2台设备实际耗电量差异只是22KW电机自身损耗,也就几百瓦左右

楼主:
自身损耗的含义是什么?麻烦再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电动机效率一般 97~99.5%

网友B:
是,无功含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看到楼主的消息了.
 自身损耗.厉磁及机械通风等杂散损耗

网友B:
电度表计的是有功呵

楼主:
钳型表测出的不是有功功率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立言在 2007-7-5 10:23:00 发表的内容:
  钳型表测出的不是有功功率吗?
--------------------------------------------------------------------------------------------
呵呵.那你用它去测测补偿柜子的,电流看看有显示吗/
 它测的只是电路里的电流值而已.包括有功的和无功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立言在 2007-7-5 10:23:00 发表的内容:
  钳型表测出的不是有功功率吗?
--------------------------------------------------------------------------------------------
呵呵.钳流表是测电流的嘛.不是测功率仪表的哈

网友C:
测试功率可以用日置3286功率计或福禄克表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常师傅在 2007-7-5 11:23: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立言在 2007-7-5 10:23:00 发表的内容:
  钳型表测出的不是有功功率吗…
--------------------------------------------------------------------------------------------
有钳刑功率表,不过价格比较贵
国产最低要900多,日本的要3000
美国的10000多
不过功能也多,可以测功率因素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网友A:
我用国产3224 900多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5 11:37: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常师傅在 2007-7-5 11:23: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立言在&nbs…
--------------------------------------------------------------------------------------------
哦.是的哈.有的.
不过,楼主指钳流表是测电流的

网友B:
MS2203三相智能钳型功率表   单相、3相3线、3相4线功率测量    交流电压、交流电流、视在功率、无功功率、电能以及功率因素、频率等测量    真有效值测量,在非正弦电流时,能准确地测量有功电流    9999显示计数,两种刻度条图,显示电压、电流的波动值    双显示屏分别显示不同的两个参数并可以存储28组测量数据    在三相功率测量中,每一项的总功率和五个功率参数可以分别被显示    RS232标准接口以及PC记录软件。      技术参数    交流电流(A):40/100/400/1000A±2.0%    交流电压(V):100/300/600V±1.2%    有功功率(kW):4/10/40/100/600kW±3.0%    视在功率(kVA):4/10/40/100/600kW±3.0%    无功功率(kW):4/10/40/100/600kW±4.0%    功率因素:0.3(容性或感性)±0.02%    电能(kWh):10/100/1000/10000kWh±3.0%    频率(Hz):20Hz~1000Hz±0.5%    显示:4位LCD,最高显示9999    钳口最大张开尺寸:Φ50mm    电源:4X1.5V AA    尺寸:300mmX103mmX51mm    重量:500g

网友D:
   引用心力
    电流大的可能因负载轻,功率因数小.所以用电与小的一样多

打个比方,同样2台设备  一台用10kw电机  运行电流18A;另一台用22KW电机,运行电流30A.这2台设备实际耗电量差异只是22KW电机自身损耗,也就几百瓦左右

网友E:
我想请教一下心力,有哪只牌子的电机可以达到97-99.5这个效率?电机磁场旋转自身消耗的无功功率谁提供给他?

网友B:
下面引用由blue-don在 2007-7-5 21:57:00 发表的内容:   我想请教一下心力,有哪只牌子的电机可以达到97-99.5这个效率?电机磁场旋转自身消耗的无功功率谁提供给他… -------------------------------------------------------------------------------------------- 此为Y换代Y2系列一些数据,可以用做参考

网友F:
   “两台设备的电流,分别是4.6A和7.5A,设备都是三相四线制,在进线处串联两个三相电表,耗能的电表读数居然一致”

1、耗能的电表读数居然一致,说明有功功率相等;
2、两台设备的电流,分别是4.6A和7.5A,说明视在功率不同;
3、两台设备的阻抗角不同,即功率因数不同!

网友G:
常师傅研究的很透

网友H:
"在进线处串联两个三相电表"这是怎么接的?请说一下。

网友I:
有点希里糊涂的啊!是怎么回事情啊!两个电度表串联做什么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你要计量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接线的啊!应该把电度表分别串在需要被测量的回路中,你怎么能串联在一起呢?你如果是串在进线侧的话,那你测量的不就是两台马达的用电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两个电度表的的数值当然是差不多的了!请楼主明示啊!·

网友E:
常师傅,好多谢你的数据,但是,就算是以上的Y2系列节能电机,效率最多也才89,我要问心力的的是效率为97--99.5电机牌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喜欢信口开河,说真的,小到几W,大到2550KW的电机我都见过,现在只想见识一下心力这种效率这么高的电机~~~搞工控最要紧的就是实事求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东西还是不要乱说,否则会对别人误导的~!!!
其实要说的还不止这个帖,还有一张求变压器容量的,630KVA,居然可以告诉别人只要进行功率因数补偿,就可以输出630KW的容量,唉,不想说什么了,假如是旧式的变压器还可以超负荷工作一段时间,但是遇上现在这种磁饱和变压器呢?630KVA输出630KW功率?连变压器都烧了!!!我真的想问问他,视在功率跟实际功率的区别在哪?!这种信口开河的东西,不敢苟同啊~!!还是来点实际的吧,懂就懂,不懂的就不要乱说,免得误导别人啊~!!

网友F:
小电机的效率低,90%以下,大电机的效率高,达99%以上;

网友F:
    “630KVA输出630KW功率?”

1、如果功率因数是1,630KVA变压器输出630KW功率有什么问题?
2、如果功率因数小于1,630KVA变压器输出630KVA没有问题!

网友E:
2550KW的电机已经属于中大型电机了,人家的效率也不过是95,那么究竟什么才能出到99的效率?10000KW?
功率因数为1,请告诉我这种630KW的变压器生产厂家,我想,我的老板应该会马上换的~~!!功率因数为1的时候630KVA可以输出630KW的容量?请问,630KVA变压器,它的效率由什么决定?功率因数由什么决定?视在功率跟有功功率的区别在哪?

网友F:
2550KW的电机效率是95%?本身损耗5%?不会吧!

网友F:
   “630KVA变压器,它的效率由什么决定?功率因数由什么决定?视在功率跟有功功率的区别在哪?”

1、变压器运行视在功率:S = 1.73UI;
2、变压器运行有功功率:P = S COS φ = 1.73UI COS φ;
3、功率因数由负载阻抗角决定,纯电阻R,COS φ = 1, P = S;

网友E:
刘老先生,你的630KVA在功率因数等于1的时候都可以输出630KVA的功率啦,我的2550KW电机损耗为什么不为5%呢?呵呵,我的5%是用来补给你的100%效率的,请你告诉我一下,变压器的效率跟什么有关?效率就是效率,功率因数跟功率因数,完全两回事,功率因数等于1,变压器就没有铁损、铜损? 按照你的意思,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了,P=S ?是否天真了点?

网友B:
感谢刘老师的诲人不倦.....blue-don.朋友说的很实在呵/

网友J:
电流不分有功无功.电机的效率是指满负荷时的效率.

网友B:
下面引用由ZMLIU在 2007-7-8 21:39: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不分有功无功.电机的效率是指满负荷时的效率.
--------------------------------------------------------------------------------------------
哦?.那么有功和无功的概念就消失了???

呵呵..道是愿听朋友具体详论

网友F:
   TO   blue-don:

1、是否天真了点?你问的好!
2、请问,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变压器的输入容量还是输出容量?
3、变压器铭牌上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一次的,还是二次的,还是一二次都有;
4、如果用一次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与用二次电压、电流计算功率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网友F:
    TO   blue-don:

   “我的2550KW电机损耗为什么不为5%呢?呵呵,我的5%是用来补给你的100%效率的,”

1、电动机的名牌上的额定功率是电动机的输入电功率还是输出的电功率?
2、电动机的名牌上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电动机输入的线电流、线电压否?
3、2550KW电机损耗为5%,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
4、2550KW电机损耗为5%,与变压器的效率有什么关系?
5、“我的5%是用来补给你的100%效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F:
     TO   blue-don:

1、“按照你的意思,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了”,这句话不假,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变压器的效率很高,认为是1!
2、变压器有铜损、铁损,在有关计算时,大多数情况是忽略的,需要时再计算!
3、你要计算变压器的铜损、铁损,要考虑变压器的效率,那计算时效率η就不是1,出现在相关计算式里就是了!

网友F:
1、人家计算时认为效率是1,是正确的,不必大惊小怪!
2、你要计算损耗,考虑效率,那你就计算是了,得出的结果差多少?你就明白忽略没有错!

网友E:
唉,算了算了,既然刘老先生认为你的铜损铁损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就不要计算好了,我也懒得再为这些无聊的话题浪费时间了,630KW的变压器只能算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不管功率因数也好,效率也好,都是非常低的,既然刘老先生认为是对的,就是对吧~~!!
怪不得人家问个几A电流,有人回答这种电机效率可以达到97-99.5你都说对的了,无语~!!!!!
2550KW的电机损耗为5%,这是美国的电机,人家铭牌上写的清清楚楚,我就是欣赏人家的这种务实,1就1,2就2 ,不像咱们国内某些电机厂,卫星满天飞,误导不用本!!

网友F:
1、你的务实求真精神可嘉,就是说不能稀里糊涂,怎么又来了个180度?
2、变压器有损耗,这个谁都知道,你不能说别人不知道!变压器的效率高,认为是1,没有错,变压器变流比公式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这些不是无聊的话题,你硬要说别人“天真”,也不愿意了解别人的观点,你的态度不对;
3、“2550KW的电机损耗为5%,这是美国的电机,人家铭牌上写的清清楚楚”,这台电机额定运行时的损耗为127KW,这个数字太惊人!
你是,1就1,别人也是,2就2 ,不能说别人不务实!
4、有理讲理,有话就说,不要一会儿“天真”一会儿“无语”,叫人感觉不舒服!

网友B:
这是老国标.不知现是否还在延用.大家参阅吧 可以看出,油变损耗是不大.但还是有点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9 11:35:00 发表的内容:
--------------------------------------------------------------------------------------------
话不投机,还能说什么?变压器损耗你话没有,我话有。。事实上,计算变压器容量的时候,我敢说,中国没有一家设计公司敢将它的效率算为1,为什么?这个不用再唠叨了吧?你用的你的理论套上去是找不出结果的。。。一般要将视在功率*90%,这是个安全系数,1KAV输出1KW,我希望有机会见识一下刘老先生你这样做,让我等小辈好多学习。。
2550KW电机,损耗5%不是我说的,铭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对于绕线电机,我觉得也不足为奇。好过某些国产电机,上面写的效率为92%,110KW的电机空载电流差不多40A,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不知道刘老先生有没有到过现场实际遭遇过,还是在这里抛书包~?

网友F:
“话不投机,还能说什么?变压器损耗你话没有,我话有。”
1、“话不投机”,你想好好说,就投机,你不想好好说就不投机!
2、“变压器损耗你话没有,我话有”,这就是你的不对,没有人说变压器没有损耗,只是讨论问题时,效率高忽略而已!

网友F:
“我敢说,中国没有一家设计公司敢将它的效率算为1,”
1、在讨论问题时,忽略损耗效率算为1,与厂家把他的效率算为1是两码事,前者对,后者错!
2、问题的性质不同,不能类比,类比就出笑话!

网友F:
“一般要将视在功率*90%,这是个安全系数”
1、变压器设计容量可用你的安全系数视在功率*90%;
2、变压器实际运行视在功率就是额定容量,不用*90%;

网友F:
“不知道刘老先生有没有到过现场实际遭遇过,还是在这里抛书包”~?
1、我没有见过2550KW电机,没有见过就不能说话???
2、2550KW电机,额定运行损耗5%,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电机应该淘汰!
3、电动机的效率一般功率越大,效率与高,这就是规律,至于一个具体电机个体的功率是多少,当然要看出场说明书;

网友F:
“110KW的电机空载电流差不多40A,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1、110KW电机额定电流220A,空载电流40A,接近20%,由此你得出结论,所有电机的空载电流接近20%吗???
2、接近20%这个电机的空载电流也太大,这就是你看到的,你想用它得出什么结论???事实胜于什么雄辩???

网友E:
接受这里某位网友的建议,不再跟你讨论这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的对,你的理论分数100分,可是根本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算我的理论错的就是了,OK?

网友F:
“接受这里某位网友的建议,不再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1、某位网友能公开一下吗?
2、他建议你不要跟我讨论,可这个讨论是你主动发起的!
3、其实你客观的想想,你知道的未必别人不知道,别人说的未必是错的,考虑问题方法可能不同,但结论未必不同,你说别人不懂变压器的损耗,你也太小看人了!

网友E:
1、我不会向你公开是谁给我建议,你懂得法律么?
2、讨论是我主动发起,但是我有权终止跟你谈论,对吧?
3、假如你懂得变压器有损耗,计算公式就不会用1这个数了,不是小看你,说白了吧,是你完全没有经验,让人看不起。
就此终结,不再回复此贴~!!!!

网友F:
“计算公式就不会用1这个数了”
1、你不懂什么叫忽略,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用1,什么时候用0.999;
2、说你不懂也不对,应该是强词夺理!
3、讨论是你主动发起,但是你无权终止谈论!
4、我不要你看得起,我要你明白,什么时候用1,什么时候用0.999;

网友K:
看了大家的讨论,深受启发。
另一个问题,请问三四千瓦的小电机的电机效率怎么测量啊?
请刘老师指教,或其它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了

网友F:
请问三四千瓦的小电机的电机效率怎么测量啊?
自己测量电机的效率,好像没有意义,也不具备测量的条件,名牌上该有说明效率的一项。

网友L:
电流分容性 感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