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侍服电机运转问题

楼主(2007-07-05):
侍服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因负载负荷产生变化。这样有可能造成侍服电机在正常运转时速度下降(因为负荷增加原因)吗?那么这样的会出现报警吗?在出现报警前侍服电机会运转多少距离?

网友A:
伺服电机特别是永磁伺服特性很硬。所以除非堵转,不会因负载增加而造成正常运转时速度下降,自然也不会报警。
堵转了有一定的堵转时间。

楼主:
那请教堵转时间是可以人为设置呢还是侍服自己定呢?

网友A:
看伺服的说明书了。
当负载过大造成堵转时,通常会因为电流过大而报警或者直接报错。也有的可以设置堵转时间。

楼主:
哈哈!!!!!
不好意思!!我没侍服说明书,也没用过侍服。现在只是在做这个方案。所以想多些了解!谢谢指点!

网友B:
伺服的特性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转速变化,但是一般如果你的伺服的增益调整的很大,那么,伺服的刚性就一定很强.所以也就同样可以避免速度在加大负载后出现波动!

网友A:
哦,的确会有波动,不过会迅速调整过来。
这点我开始的表述是不正确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

网友C:
侍服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因负载负荷产生变化。这样有可能造成侍服电机在正常运转时速度下降
不會 但負載加大 電流也加大 若超過電流保護 自動停機 有此現象 要把問題找出 多數是機構問題 沒處理好 伺服就躺在那裡睡覺 最終燒毀

伺服的增益调整的很大,那么,伺服的刚性就一定很强. 沒錯  但機構也要有相當實力來承受 否則像跑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