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数控机床的刀架问题

楼主(2007-07-05):
数控机床的刀架问题:刀架一直旋转,不定位,什么原因呀,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请检查编码器的接线,这个可能性最大!

楼主:
是刀架的编码器吗?还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

网友A:
你的刀架有单独的编码器吗?那就先检查刀架的!

网友B:
这个有2个可能!
1:在刀架上的发信盘里面没有24V电源电压,也有是12V。(实际可能底点,因为它是通过稳压管稳压出来)。
2:系统里面输出24V/12V没有出来。
3:从系统到刀架这段线路有问题。

网友C:
分度多工位刀架?是靠伺服分度定位的?还是靠机械触点?

网友D:
问的太不清楚了,刀架的种类多了去了,呵呵.斗笠?刀臂?链条?控制是伺服电机?还是机械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