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2007-07-05):
[b]我有一台630KVA的干式变压器,请问各位车间功率最大能用多少????

网友A:
这样你的娈压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是887安,大概的功率是400KW

楼主:
一叶萱草
  你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100KVA变压器144A
630A*144=???
车间最大可用630KW(需要无功补偿)
建议留一定余量

网友C:
理论计算与实际往往相差很大,主要看车间电机的负荷和同时工作的台数,时间,

网友D:
630KVA真的可以提供630KW的功率吗(不超负荷的情况下)?想清楚再回答~!

网友E:
按变压器的80%--90%计算就可以了,要看你是电阻式功率多,还是电容式功率多,100%只是理想功率,实际意义不大,也许以后用超导线材做出来的变压器会达到理想值。

网友F:
应该在550KW左右

网友G:
公式是基本的,你有空看看<电工基础>书.
P=√3×U×I×COS¢
在你的问题中,630KVA变压器
一次侧:I=630000÷10000÷1.732=36.37A(你看变压器铭牌验证)
二次侧:I=630000÷380÷1.732÷COS¢≈1064A(COS¢按0.9计算)
二次侧: I=630000÷400÷1.732÷COS¢≈1010.39A(COS¢按0.9计算)   那么,二次侧也就是低压侧的可容纳负载为1000多一点,按一般推算,大约可以带动500KW的负载!
  由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630的变压器可以带500KW的负载.就是说:变压器容量×80%得出的数字,就是它较为理想的负载量!

网友C:
大圣算的不对!630千伏安变压器二次侧空载电压是400V,满载时降至380V,电流应该在910安培左右!一般变压器设计,初级电流加5/100,次级电压加5/100,

网友H:
电流909A左右经济安全功率520KW左右

网友I:
一次侧额定电流:I=630000÷10000÷1.732=36.37A
二次侧额定电流: I=630000÷400÷1.732=909A
最大输出功率 P=630*0.95=599KW(COS¢按0.95)
最大输出功率 P=630*0.9=567KW(COS¢按0.9)

网友C:
楼上算的对,但变压器满载时自身要消耗约30kw,所以,63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600KVA,30/600=1/20,一般可不计,

网友J:
1、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应该是变压器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能够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的最大载荷视在功率;
2、这个视在功率就是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也是变压器能带最大负载的视在功率;
3、变压器额定运行时,变压器的输出视在功率等于额定容量;
4、变压器额定运行时,变压器的输入视在功率大于额定容量;
5、由于变压器的效率很高,一般认为变压器额定运行时,变压器的输入视在功率等于额定容量,由此进行的运算及结果也是基本准确的;
6、所以在使用变压器时,你只要观察变压器输出的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及其视在功率等于或小于额定容量就是安全的(使用条件满足时);
7、有人认为变压器有损耗,必须在额定容量90%以下运行是错误的!
8、变压器在设计选用容量时,根据计算负荷要乘以安全系数是对的:

网友K(2009-03-16):
工程建筑约30000平米,地下一层是KTV,一、二层是文化商城,三层是美食,如何计算变压器容量?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L:
提示:1kvA不等于1kw。供参考。

网友M:
在功率因数等于一时,1KVA就是1KW.所以630KVA的变压器在功率因数等于1时可以带630KW的负荷.功率如小于1,就乘以这个数值,是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乘以功率因数,所得的数值就是可以带的KW数.

网友N(2009-09-20):
学习了

以后还是要多多计算好

网友O(2011-05-09):
很精彩啊!很受用谢谢了

网友P:
cosφ= P/S   P=S*cosφ

网友Q:
630KVA干式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910A,它的初级电流36A,所带的负荷不一样,你只能根据情况算出大概功率,但是最好不要让变压器满负荷运行,400KW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R:
630Kva的变压器电流=630*1000/1.732/400=909A,至于能带多小负载,要看你的负载类型(比如阻性和感性等)和同时率了。同时率的取值你到电工速算手册上面查查。

网友R:
比如,你的负载全都是220的白炽灯泡,你用三相四线供电,灯泡如果同时使用的话,则总功率=(909*380*1.732)W。如果你的负载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话,那是另外一种算法。另外,变压器冬天可以超载使用。

网友S:
考虑变压器的损耗及效率,支持1楼的说法,400KW左右时变压器的运行效率最高。

网友T:
对:笑笑 关于cosφ= P/S   P=S*cosφ  内容的回

支持